LGT官方ISP下载器成品何时有货!

楼主(2012-05-06):
                        以前一直用AVR,这次很想购几片LGT8F08A芯片实验一下,

但发现LGT官方ISP下载器邮购部已无货可供,不知何时有货?

网友A:
会安排补货,请等待。

网友B:
以前用在AVR上的ISP下载线和JTAG ICE仿真下载线可以用在LGT上面吗

要是能用就太好了,又可以省一笔钱来玩这个了

网友:
我也正想问的,用ISP下载方便,期待后续有BOOTLOAD,这样就可以用串口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安排补货,请等待。

相对的LGT ISP or LGT Jtag  可以相融 用在AVR系列仿真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在AVR上的ISP下载线和JTAG ICE仿真下载线可以用在LGT上面吗

要是能用就太好了,又可以省一笔钱来玩 ...

          如可以和AVR上的ISP下载线兼用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GT与AVR的工具(JTAG & ISP)不能通用。

LGT官方仿真器(USB接口JTAG ICE)可以下载吗?
要是可以就不用买两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GT与AVR的工具(JTAG & ISP)不能通用。

真心希望老大能公开这个芯片的ISP下载协议.让我等可以做一些针对具体工作中需要用到的功能.有时,官方的设备可能真的不适合实际的生产过程.希望老大理解支持.老板已经同意用这个芯片更新目前的设计了(不过老板说要打磨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心希望老大能公开这个芯片的ISP下载协议.让我等可以做一些针对具体工作中需要用到的功能.有时,官方的设 ...

如果量大,你可以在阿莫这定制,IC上打上你公司的LOGO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同求

你的ID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ID很强大。

何解??该ID是我的另一个兴趣爱好。

楼主:
          真想购几片LGT8F08A芯片实验一下,试着代替现用的atmega8.

等了一周,不知LGT官方ISP下载器何时会有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想购几片LGT8F08A芯片实验一下,试着代替现用的atmega8.

等了一周,不知LGT官方ISP下载器何 ...

用仿真器就可以啊,仿真下载功能都有了,你又不是做生产,没必要用IS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仿真器就可以啊,仿真下载功能都有了,你又不是做生产,没必要用ISP的。 ...

还是有用的,比如不用或不常用AVR Studio的。

网友:
也用了飞思卡尔的128一段时间了。。。从来只把仿真器当下载器用。。。是不是很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