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下载u-boot.bin到NOR flash

楼主(2012-05-07):
为什么我用jlink下载完u-boot.bin后在SecureCRT 6.1打开全部是乱码,于是网上下了其他u-boot.bin,重新下载u-boot.bin后,在ecureCRT 6.1打开结果什么反应也没,就是不同的u-boot.bin
结果都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u-boot虽说是通用bootleader,但是也要根据自己的板子而定的,不同的板子,不同的u-boot,即是所谓的u-boot移植,所以网上下的很可能就是不行的。然后你的第一个问题,可以再用超级终端试试,确定下是u-boot的问题还是secure-crt的问题。

楼主:
那怎么用超级终端检查是u-boot的问题还是secure-crt的问题?

网友:
只是换个终端看下,串口显示出来的内容。。。原来用了securesrt,现在改用超级终端,两者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