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模块化编程时 未使用的函数会报警告 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07):
这种情况有什么方法解决没有啊 一大堆警告看着很不干净呢

网友:
又不影响程序,可直接无视。

网友:
没有调用过的函数。可以将函数原型给注释掉啊。需要的时候再取消注释。

网友:
直接忽略就可以了,习惯了自然就好

网友:
直接无视,如果看不惯,把它注释掉 !

网友A:
1:可以忽略(对编译结果没有影响);2:可以将不用的函数注释掉.

网友B:
对于想随时可能用 可能不用的东西  用条件编译吧 那样把条件注释掉了  就可以了  也不会有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想随时可能用 可能不用的东西  用条件编译吧 那样把条件注释掉了  就可以了  也不会有警告 ...

这个主意很好呢

网友:
利用条件编译,这样不仅没有警告,还能裁剪程序。

楼主:
我试过 条件编译了 不好用 还是注释掉比较傻 但是比较干净

网友:
额。。。无视吧   虽然我看着也烦的   一大堆

网友:
使用“REMOVEUNUSED”万事大吉

详见此贴5楼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90488&highlight=REMOVEUNUSED

楼主:
非常感谢 用您的方法可以了

网友(2013-07-24):
学习一下,讨厌的警告看起来好烦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以忽略(对编译结果没有影响);2:可以将不用的函数注释掉.

是注释申明吗?

网友:
强迫症吗。。。警告警告就是了 不管他

网友:
警告没事的啊,如果有强迫症就删掉吧,舍不得就注释了吧,再不行就条件编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