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8f2288 usb 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12-05-07):
我现在使用SN8F2288的USB功能,电脑能够识别到USB,并且提示安装驱动正确并可以使用了,
但是进行USB下载程序时,提示错误如图片显示

请问按照图片所提示的信息,改修改USB程序的哪个部分,此USB程序我是搬运SN8F2255的。

网友A:
提示软件版本错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软件版本错误啊,

但是我不知道要改成哪个版本才可以,也不知道修改版本在哪个地方,望指教!!!还有这个提示版本错误指的是社么东东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要改成哪个版本才可以,也不知道修改版本在哪个地方,望指教!!!还有这个提示版本错误指的 ...

可能是软件版本不支持烧录器

楼主:
哦,原来如此,我现在使用的烧录器是松翰的最新版本的,烧录器上面写的是V1.40,难道是与这个有关!!!!!!!!!!?
“MPIII_WtV112”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烧录器软件

网友B:
楼主这个片子什么价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片子什么价入手的?

在淘宝上面买的,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面买的,6.00

哥们,问你一下,松翰C编译器好用么,效率如何?

楼主:
好用啊,效率也还行吧
支持C与汇编混合编程的,我这里打样了几片板,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