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IIC是不是应该用开漏的P0口。

楼主(2012-05-07):
51单片机模拟IIC是不是应该用开漏的P0口。怎么看到网上也有用P1口的?

网友A:
开漏的也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
IIC的两根线要接4.7K左右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的也要加上拉电阻

加电阻我知道。

网友B:
哪个口都可以,都是开漏的,P1,P2,P3口还有上拉电阻,甚至都可以不用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
随便哪个都可以啊

网友C:
哪个口都可以,只要按IIC协议定义数据位与时钟位的时序就行了。

网友:
pcb上预留上拉总是没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口都可以,都是开漏的,P1,P2,P3口还有上拉电阻,甚至都可以不用外部的上拉电阻。 ...

怎么是所有的口都是开漏呢?

网友:
应该是开漏加上拉电阻。

网友:
我说的是P1,P2,P3。P0口是没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
都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口都可以,只要按IIC协议定义数据位与时钟位的时序就行了。

正解~~~~~~~~~~~~~

网友(2012-06-21):
正用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