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仿真器出现新的问题?

楼主(2012-05-07):
驱动安装OK了

按照教程

出现新的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啊??

***********************************************************************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电源没接!

网友:
COM1一般都是物理串口,改串口号到com3试试

网友:
楼主改下标题吧,你这个笔误会给网站带来不良影响的

网友:
仿真器到目标板连接不正常,Retry几次可能OK。

目标板供电不稳也会这样。

总之仿真器OK

网友:
没有连接目标板?

网友:
楼主的开发板有没有外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