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MP4。

楼主(2012-05-07):
51单片机如何控制MP4的开关、播放、快进、后退等问题??

网友A:
呵呵 首先楼主真的实现基于51和某种解码器的MP4播放器了吗?
其次 这些功能呢 一般解码芯片都有借口 写好驱动 直接调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首先楼主真的实现基于51和某种解码器的MP4播放器了吗?
其次 这些功能呢 一般解码芯片都有借口 写好驱 ...

不是啊,是我现有一个MP4,想用51去控制它。

网友:
如果你的MP4主控板引出来串口,并且开放了固件包的话,可以试试用串口指令来控制,但是前提是你的P4你会去编译他的固件。
或者,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去控制他的按钮。

网友B:
LZ的想法不现实 至少在硬件上就不能实现 如何接口了?

网友:
现在的孩子都厉害!!!!!

网友:
这样,你把MP4的按键接出来,看看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然后用单片机的普通IO连上就可以了,注意电压要一直,比如都是3.3V;
然后,你再做几个对应功能的按键,接在单片机的另外几个IO上,最为51的输入,然后51的程序会更具这些输入,去控制连接MP4的IO,也就是MP4的按键;
于是............于是...............于是,你这样,把MP4的按键通过一个单片机,延长出来,有毛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想法不现实 至少在硬件上就不能实现 如何接口了?

是啊  楼主想法是好,实际不现实啊 这种一般芯片都有串口, 但是你不知道底层应用,如何发命令控制它?

网友:
我见到的好一些MP4都带了红外接口,从这里入手?

网友:
其实有一种方法很简单,将MP4的所有按键引出,然后单片机只要用高低电平控制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