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电源板QPWBFF185WJN3无输出,可以自己修吗?

楼主(2012-05-07):
在电子产品板块已经发了一帖,路过的兄弟比较少,所以在此再发一帖,望大家见谅!

液晶是LCD-32G100A,夏普维修上门服务时不在家,说是电源板坏了,可能是天气潮湿原因造成的,要换电源板,收费比较高,电源板是360元,服务费是150元,考虑到多雨天气将近,最近不看电视所以暂时没有换。
我把电源拆下来,测量前面的输入,到整流桥都是好的,那个大电容的两端也有320V的电压,应该也是好的,但是最后24V和12V电源没有输出,这两组电源是通过简单的半波整流实现的,测量半波整流的输入,没有电压,
变压器的一次侧不太清楚接法,所以没有测量。
有兄弟修过这块板吗?指导一下,实在不行我就淘宝买快板子换上,只不过不修一下感觉有点可惜了。

网友:
电容上有电压就证明电源没起震,看看功率模块启动电阻坏没?功率模块什么型号的?主要看功率模块的电源引脚上有没有电压。

楼主:
悲剧了,示波器表笔接地测高压,把两个保险丝也烧了

网友A:
你最好放个PCB正反面的照片给大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放个PCB正反面的照片给大伙看看

照片来了

网友:
照片来了?
在什么地方?

网友:
收费好高呀。
其实修好一块电源还是很容易的,只是售后服务的维修员不懂,一般直接换掉。
楼主可先大概看看主要的元件有没问题,比如MOS,电源IC等。

网友:
肯定是可以修好的,如果是为了爱好,那还值得修修,如果是为了省钱,还是赶快买一块吧!

可能原本是小问题,炸了保险后就很难说了!

网友A:
炸保险故障扩大了,原来的故障很像是PFC电路有问题
先测一测都烧了什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保险故障扩大了,原来的故障很像是PFC电路有问题
先测一测都烧了什么吧 ...

保险丝烧坏了,原因是我的示波器表笔的地线不小心碰到了整流桥出来的直流负极上了,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另外PFC电路如果不工作的话,只要PWM芯片工作也是能够产生电压的吧

网友B:
查看一下管子和IC是否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管子和IC是否烧掉

PWM芯片的供电电压不太正常,总是在波动

网友:
测测器件可有损坏的,换了后,直接给PWM芯片供电脚 加工作电压18V左右 看有没有波形输出。然后在加50V左右电压到整流桥输出侧,正常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PFC电路如果不工作的话,只要PWM芯片工作也是能够产生电压的吧

PFC不工作,后面电路不工作的

网友:
我的意见:你这个电源看上去,器件很少  确认肖特基是否是好的,电感,电容,电阻,光耦,基本不会坏,但是自己量一遍,确认肖特基和MOS的管子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直接买主芯片。

网友:
电源输出是多少,直接买个电源换上

网友:
应该比较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