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汇编 TEST 的用法

楼主(2012-05-07):
着是一个AD转换的汇编,有几点不明白的,请知道的能否解答一二,不胜感激:

__asm(" LD    (0x1C),0x26"); // select AIN06;P66
__asm(" nop              ");
__asm(" SET   (0x1C).7   ");  //start convert
__asm(" nop              ");
__asm(" Sconvert2:        ");   ///////  问题一,这个是设置标号的句子?
__asm(" TEST  (0x1E).5   ");  ///////  问题二,重点,这句的作用是判断转换完成的标志位,为1 ,则转换完成,在网上我查了test是有两个操作数的啊,现在这里怎么只有一个,
__asm(" JRS   T,Sconvert2  "); ///////  问题三,是跳转语句吗?没百度到 JRS 指令,这句和前一句的TEST指令是怎么结合的? 如果TEST的值为0则跳转到标号的位置?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是来参观楼主企鹅号的,有意思。

网友A:
TEST  (0x1E).5是测试(0x1E)的第5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  (0x1E).5是测试(0x1E)的第5位吧

是的,可是我看资料还应该有另外的一个操作数啊,还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另一个与这个寻址方式不一样

网友B:
看上去有点像东芝的汇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有点像东芝的汇编么。

对的,就是东芝的单片机...可以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东芝的单片机...可以说说?

http://www.docin.com/p-59196639.html
这本书上对东芝的汇编有详细介绍。
TEST指令的介绍在这本书的138,139页。

网友:
得看对应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docin.com/p-59196639.html
这本书上对东芝的汇编有详细介绍。
TEST指令的介绍在这本书的138 ...

谢谢,非常有用

网友:
楼主企鹅号什么意思,对应十进制为510721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