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中使用Graph控件如何来画一个简单的YT曲线

楼主(2012-05-07):
本想在Graph控件中画一个简单的曲线,想使用用GRAPH_DATA_YT_AddValue()函数来增加数据,可是写了后却是另一番效果

我猜想应该是没有设置GRAPH_DATA_YT_AddValue()之间的间隔吧,否则应该不会是竖线了??

那么有两个问题:
1. AddValue这个函数该如何使用才可以绘出连续的曲线而不是图中的竖线 ?
2. 在3.9.8版本的uCGUI中没有GRAPH_DATA_YT_MirrorX()函数?
     没有这个函数我该如何才可以是曲线是从左到右绘制,而非默认的从右向左绘制呢?

代码张贴如下:
其中关键是: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50);

        for(a = 0; a< 100; a++)
        {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a + 10);
        }

我该如何才可以绘制出一条简单的曲线呢?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DEMO.h"
#include "GRAPH.h"

        GRAPH_DATA_Handle  hData;
        GRAPH_SCALE_Handle hScale;

        I16 m = 50;
        I16 *aData0 = &m;

        WM_HWIN hGraph;
        WM_HWIN  hWM_HBKWIN;

/*********************************************************************
*
*       _cbBk
*/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static unsigned int GirdFlag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   GUIDEMO_DrawBk(1);
    break;
        case WM_TOUCH:
                GirdFlag++;
                GRAPH_SetGridVis(hGraph,GirdFlag%3);  //!< Display the  if touch the screen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void MainTask(void) {
        int a = 0;
        GUI_Init();

        //!< Create a window as desktop
        hWM_HBKWIN =
        WM_CreateWindow(5,5,380,230,WM_CF_SHOW,0,0);

        // Set Callback function for background window
  WM_SetCallback(hWM_HBKWIN, _cbBk);

        WM_SetDesktopColor(GUI_BLUE);        //!< SetDesktopColor

        //!< Create a graph widget
        hGraph = GRAPH_CreateEx(30, 15, 300, 200, hWM_HBKWIN, WM_CF_SHOW, 0, 100);
        //GRAPH_DATA_YT_MirrorX(hGraph , 1);
        //!< Create a YT_data
        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RED, 10, aData0, 10);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50);

        for(a = 0; a< 100; a++)
        {
                GRAPH_DATA_YT_AddValue(hData,a + 10);
        }

        hScale = GRAPH_SCALE_Create(28, GUI_TA_RIGHT, GRAPH_SCALE_CF_VERTICAL, 20);
        GRAPH_AttachScale(hGraph, hScale);
        GRAPH_SetGridDistX(hGraph,20);
        GRAPH_SetGridDistY(hGraph,20);
        GRAPH_SetGridVis(hGraph,1);  //!< Display the Grid

        GRAPH_SetBorder(hGraph,30,5,5,5);  //!< Set the frame border

        GRAPH_AttachData(hGraph, hData); //!< Attach the data to graph

  while(1) {
  //  GUIDEMO_main();
         GUI_Exec();
//         OSTimeDlyHMSM(0,0,0,100);
  }
}

楼主: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1. AddValue函数应该在Attach之后调用
  2. hData  = GRAPH_DATA_YT_Create(GUI_RED, 10, aData0, 10)中的数据项应该比较多 eg 100,而不是上面的10
  3. AddValue中的给的Value应该在坐标的范围内

第二个问题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A:
ucGUI3.98版本没找到这个函数,我决得你可以使用uCGUI自身的绘制图表的函数GUI_DrawGraph()来实现曲线图表的绘制而不必自己绘制
void GUI_DrawGraph(I16 *pay, int NumPoints, int x0, int y0)

*pay为将要绘制在图表上的Y值数组,NumPoints为将要绘制的点数,x0,y0为起点。
这个函数简洁明了,而且是uCGUI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3.98版本没找到这个函数,我决得你可以使用uCGUI自身的绘制图表的函数GUI_DrawGraph()来实现曲线图 ...

我想要做的是采集数据,然后显示曲线,所谓的实时曲线. 用这个函数如何完成呢  而且如果用这个我应该还需要自己绘制轴

网友B:
void GUI_DrawGraph(I16 *pay, int NumPoints, int x0, int y0)

使用这个是不2的选择,坐标轴当然自己在画了,数据采集到的数据存入到数值,写一个转换的函数也就是将之前的数组转换为与屏幕坐标相关的*pay即可。不过是打点实现的,使用分片存储的方式。需要定义#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GUI_DrawGraph(I16 *pay, int NumPoints, int x0, int y0)

使用这个是不2的选择,坐标轴当然自己在画 ...

已经用Graph控件完成  还蛮好用的

网友(2013-01-04):
大侠,小弟跟你遇到同样的问题哦,求指点,另外还想请教一下,怎么设置波形的y方向和x方向的增益哦,谢谢大侠。

网友(2013-03-22):
求指导,graph控件怎么用

网友C(2015-05-31):
请问没有GRAPH_DATA_YT_MirrorX()情况下波形从左到右绘制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没有GRAPH_DATA_YT_MirrorX()情况下波形从左到右绘制是怎么解决的呢

请参考代码:
https://github.com/tonyho/MIO_PID_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