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LCD, 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2012-05-07):
有一些数字LCD, 试试了是没搞定, 又不想花太多功夫在上面, 看看有没有人有驱动程序或接口定义。

显示内容:

回呼 重排 暂停 登陆 配置 功能
8.8.:8.8.:8.8

网友:
能找到厂家吗?
这种液晶很多都是定制。

楼主:
是AV display 的,
型号: CBS065A00-00
在网站上也看到了以下的信息。
C  AV-Display Custom-designed modules
065  Graphic
是定制的, 但不知道管脚定义。

网友:
我手上有块LCM,不知道怎么把他动起来

网友:
段式的,拿电源去点一下就知道脚位了,除了com就是seg了

网友:
木用过!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这种应当不太难吧,找几家大的厂,对外观,肯定差不多的。

楼主:
试着按照1621的方式驱动,但不成功。里面的寄存器结构不清楚。

网友A:
1621不行,用1613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1不行,用1613再试一下。

没有找到1613的数据, 你有1613的介绍或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