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07):
最近在看SPI ,里面好多都是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各位大侠帮忙给看看是什么意思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就是协议规定的必须要发送的无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协议规定的必须要发送的无用数据

前辈,你看看这个程序
u32 SPI_FLASH_ReadDeviceID(void)
{
  u32 Temp = 0;

  /* 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low */
  SPI_FLASH_CS_LOW();

  /* Send "RDID " instruction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DeviceID);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Read a byte from the FLASH */
  Temp =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

  return Temp;
}

最后Temp我怎么感觉没有值啊,因为Dummy_Byte是无用的数据,所以读了没返回不了值的
前辈您给分析分析吧,我在这卡住了

网友:
读SPI时序的需要, 此时仅仅发出8个clk. data被忽略.
Dummy_Byte是没有意义的, SPI_FLASH_SendByte()返回值是SPI接口的"读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你看看这个程序
u32 SPI_FLASH_ReadDeviceID(void)
{

就是要给SPI的数据寄存器写一个数值,只有写了SPI的数据寄存器,SPI控制器才会生成SPI的时序,要的就是这个时序,数据本身是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给SPI的数据寄存器写一个数值,只有写了SPI的数据寄存器,SPI控制器才会生成SPI的时序,要的就是这 ...

嗯,明白啦,谢谢你啦!

网友(2012-06-26):
终于理解了,看来大神很多啊

网友B:
就好比“舍不得老婆就套不住流氓”,老婆真的给流氓糟蹋?非也!诱饵而已,目的是得到流氓。

网友(2012-11-22):
引用 楼主:
嗯,明白啦,谢谢你啦!

正解

网友:
LS很有见地

网友:
正在看这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好比“舍不得老婆就套不住流氓”,老婆真的给流氓糟蹋?非也!诱饵而已,目的是得到流氓。 ...

形象,生动的展现了原理

网友:
学习了,以前在51上玩过并行fllash,也要写入一些不太理解的数据,估计也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2014-06-17):
SPI是全双工,你问,对方就会答,假如我为了问,就随便发个虚字节,对方接收到这个字节不会有相应的操作产生,但是就把自己寄存器内的值发送过来了

网友:
看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