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中断函数

楼主(2012-05-07):
void key_irq(void *context,unsigned long 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if(OSIntNesting==1)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usleep(10000);
  if(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KEY_BASE))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0x0e);
    usleep(10000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0x03);
    usleep(1000000);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IRQ_MASK(PIO_LED_BASE,1);
  OSIntExit();
}

以上写的对不对,SP怎么赋值,直接写SP好像不对,要先定义,蓝色是用户代码,现在有问题,不知道中断函数写的对不?

网友:
ucos中断这么写就行了,OSTCBCur->OSTCBStkPtr = SP; 这句完全没必要,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来的。

void key_irq(void *context,unsigned long id)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你的代码

  OSIntEx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