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68013A 56管脚与128管脚的区别

楼主(2012-05-07):
小弟用开发板实现了CY68013 56管脚与FPGA进行读写通信,现在自己做了块FPGA+CY68013 128脚的板子,初步测试FPGA下载程序及led亮灯程序后开始测试usb读写程序,发现无法读写(slavefifo),flagb,flagc没有电平跳变,现在想缩小下出问题的范围,请问大家56管脚与128管脚(我用的芯片都是fx2lp系列的)的68013的固件不兼容吗?根据我看的一些datasheet和技术文档,还是觉得能兼容的,只不过128多了地址线和一些其他管脚而已。
希望大家帮帮我.PS:谢谢这个论坛的大牛们,在这里我得到了很多帮助,希望以后也能帮到人,衷心感谢阿莫论坛~

网友A:
Hi chadusb,
我就是用 128脚的片子做的slave fifo通信,但里面8051的管脚都没用上,所以打算下一步用56脚的片子来做。
我的理解固件肯定是兼容的,但我还没开始做56脚,只能说是理解,给不出经过实测的答案。
你检查看128脚片子的几个控制信号引脚设置没问题吗?

网友B:
固件是兼容的。因为晶圆不变,只是Bonding时128脚的比56脚的多Bond了一些管脚金线。至于不能通信,那肯定是FPGA硬件问题了。检查连线,管脚分配,等等

网友C:
两种是兼容的,你最好检测一下配置管脚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 chadusb,
我就是用 128脚的片子做的slave fifo通信,但里面8051的管脚都没用上,所以打算下一步用56脚的 ...

呵呵  我们还真有缘,我做的就是56pin的  但是io不够用换128了,把原来的固件下进去就是不行,你能把你128的固件上传一下吗?我想看一下你得初始化配置,上次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是兼容的。因为晶圆不变,只是Bonding时128脚的比56脚的多Bond了一些管脚金线。至于不能通信,那肯定是 ...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为了缩小问题的范围  我把一块USB128的开发板和一块FPGA的开发板相连,分配好管脚和各个slave控制信号(ifclk,sloe,slrd,slwr,addr[1:0],flaga,b,c),然后然后把56pin的固件和配套的FPGA程序下进去,还是不能通信,用BUShond看有发出去的数据没有收回来的数据,但是用示波器测flagb,c没有电平跳变。ifclk48M正常,不过clkout也是48M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是1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是兼容的,你最好检测一下配置管脚的配置

那些管脚是要特别注意的呢?PORTC和POETE都被我配置成普通io了,不用的外部中断也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为了缩小问题的范围  我把一块USB128的开发板和一块FPGA的开发板相连,分配 ...

如果你配置了CE有效时,则CE必须拉低才能在FLAGS上看到反应。还有就是FPGA需要将FIFOADDR置相应的FIFO才能读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们还真有缘,我做的就是56pin的  但是io不够用换128了,把原来的固件下进去就是不行,你能把你12 ...

好,把我配置的文件传给你看看。
我主要是配置EP6为bulk, asynchronous, auto-in, 512, double buffer.
提醒注意点:在异步模式下,SLWR是写时钟,我也只用到了这个控制信号。

可以把你的配置文件给我,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把我配置的文件传给你看看。
我主要是配置EP6为bulk, asynchronous, auto-in, 512, double buffer.

我还是贴下我的代码吧,我仔细看了下你得配置文件,因为我的是读写双向的,除了在这方面的差别觉得都差不多,难道又是FPGA的问题?
void TD_Init( void )
{ // Called once at startup

    //时钟设置
    CPUCS = 0x12;  //48MHZ CLKOUT ENALBE
    IFCONFIG =0x03;//使用外部时钟,IFCLK输入不反向

    SYNCDELAY;
    REVCTL=0x03;
        SYNCDELAY;
        EP2CFG=0xA2; //需要设定为双缓冲,每个缓冲区大小为512字节
        SYNCDELAY;
        EP4CFG=0x00;
        SYNCDELAY;
        EP6CFG=0xE2;
        SYNCDELAY;
        EP8CFG=0x00;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 activat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FIFORESET = 0x02;             // reset, FIFO 2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6;             // reset, FIFO 6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0;             // deactivate NAK-ALL

        SYNCDELAY;
        PINFLAGSAB = 0xE6;          // FLAGA - fixed EP6PF, FLAGB - fixed EP6FF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F8;          // FLAGC - fixed EP2EF, FLAGD - reserved
        SYNCDELAY;
        PORTACFG |=  0x00;              //0x40;             // SLCS, set alt. func. of PA7 pin
        SYNCDELAY;
        FIFOPINPOLAR = 0x00;          // all signals active low,
        SYNCDELAY;

         OEA|=0x0F;                   //这是当时56pin时i/o不够用  吧pa0,1,3,7配置成普通io了
                //congfig endpoint 2,6
        SYNCDELAY;
        EP2FIFOCFG = 0x11;            // AUTOOUT=1, WORDWIDE=1
        SYNCDELAY;
        EP6FIFOCFG = 0x0D;            // AUTOIN=1, ZEROLENIN=1, WORDWIDE=1
        SYNCDELAY;

        SYNCDELAY;
        EP6AUTOINLENH = 0x02;
        SYNCDELAY;
        EP6AUTOINLENL = 0x00;
        SYNCDELAY;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SYNCDELAY;
        OUTPKTEND = 0x82;
        SYNCDELAY;

        //IO设置
        PORTCCFG=0x00;
                SYNCDELAY;
        PORTECFG=0x00;
        SYNCDELAY;
        OEC=0x00;
        SYNCDELAY;
        OEE=0xff;

//        PA3=0;
        PA0=1;

        enum_high_speed=FALS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配置了CE有效时,则CE必须拉低才能在FLAGS上看到反应。还有就是FPGA需要将FIFOADDR置相应的FIFO才 ...

我的配置代码在楼上,flags我按cypress的68013TRM文档定义为fix mode :PINFLAGSAB = 0xE6;          // FLAGA - fixed EP6PF, FLAGB - fixed EP6FF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F8;          // FLAGC - fixed EP2EF, FLAGD - reserved
不知道你说的CE是在哪个寄存器的,我在文档里面找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代码在楼上,flags我按cypress的68013TRM文档定义为fix mode :PINFLAGSAB = 0xE6;          //  ...

是SLCS片选使能信号吧。
在FPGA端的读写控制信号,仿真的时序波形有吗?和68013A的控制要求对比一下看。
如果确定各方面都没问题,再不行就换块片子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LCS片选使能信号吧。
在FPGA端的读写控制信号,仿真的时序波形有吗?和68013A的控制要求对比一下看。

嗯,只能先看看了,对了能截张你68013的管脚原理图来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配置了CE有效时,则CE必须拉低才能在FLAGS上看到反应。还有就是FPGA需要将FIFOADDR置相应的FIFO才 ...

又来麻烦你了  呵呵  我有块68013 56pin的开发板,红色飓风的SPARTAN3  为什么它的usb必须在FPGA程序烧好之后才能被电脑发现,上电不烧FPGA程序是发现不了了的,这是硬件上的设计吗?固件上没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麻烦你把D+,D-,USB_RESET这几块的电路发一下。你这个图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网友:
你检查一下FPGA未加载的时候FX2的RESET是否拉低了,如果是拉低的,那就拉高。RESET必须为高才能工作(所以我在我的核心板上加了一个小开关,按一下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