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电子标签的耗电如何解决啊?

楼主(2012-05-07):
小弟在做个类似电子货架标签的产品,但是发现一般的屏幕很耗电的,根本无法实现电池长时间供电.有没有解决办法?电路改造还是屏幕改造?

网友:
当然二者都重要.

段码LCD较省电, 点阵屏有点耗电. 有人用电子纸, 就是电纸书的显示技术, 来做电子标签,仅仅在翻页时耗电,显示页很漂亮, 就是有点贵.

网友:
单片机睡眠时候要功耗够低,典型1uA吧,不知道是啥样的电子标签,简单显示的就用段式lcd,

复杂的就不知道了,前一段时间看过电子墨水,没有量估计很难

网友A:
你做的是不是带屏幕的标签器啊?你用段码屏试试看,估计能撑3个月。你不要用STN的屏幕,这个屏幕需要有背光的。背光最耗电了。段码屏不需要背光的,自然光照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是不是带屏幕的标签器啊?你用段码屏试试看,估计能撑3个月。你不要用STN的屏幕,这个屏幕需要有背光的 ...

段码屏是个办法,你或许再加个太阳能接收模组(类似于普通计算器的那种),或许能帮你顺便充充电,哈,不知道成本要加上去多少。

楼主:
我用的是纽扣电池。段码屏不能方便用,关键要开模、或者只能显示数字,客户用起来不是太方便。有没有不需要背光的点阵屏啊?这样我就可以做很多内容上去了。2楼、3楼的建议不错~~谢谢啦,我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
参看电子表的液晶,可以用几年。

网友:
低功耗应该就只有段式了,点阵的话要扫描的点很多,显示效果要好的话功耗也会上去,两全的选择应该就只有电子纸了,不过价格又上去了

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一个电子钟,主要也是段式液晶,不过显示星期那里是一个7*7的点阵用来显示一到日的汉字,应该可以借鉴一下

贴张图

网友:
楼上的这个有创意!!但是通用性就差点了。楼主,你去看看上海高通的esl电子标签方案,他们用双稳态的屏幕,人家方案是现成的。你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