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AR对LGT编程教程 (IAR小白)

楼主(2012-05-07):
关于IAR的头文件修改烧写注意点请使用过的大神们指教一下!~

网友A:
请参考: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 ... 20Using%20Guide.rar
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
这个教程是针对JTAGICE_MKII和IAR workbench的, 使用前需要将调试器升级到JTAGICE_MKII固件。
固件下载地址: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 ... CE_MKII_FM_beta.rar

网友:
非常感谢。一直使用IAR!

网友:
我一直玩51,还不懂AVR。先旁观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教程是针对JTAGICE_MKII和IAR workbench的, 使用前需要将调试器升级到JTAGICE_MKII固件。
固件下载地 ...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docs/LGT8X_IAR%20Using%20Guide.rar
希望有所帮助。 ...

文档下载里面的    LGT8X系列JTAGICE调试器使用与升级说明  没法打开额?不知道怎么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下载里面的    LGT8X系列JTAGICE调试器使用与升级说明  没法打开额?不知道怎么了呀? ...

已经可以下载了, 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docs/LGT8X_IAR%20Using%20Guide.rar
希望有所帮助。 ...

IAR 头文件的中断向量表还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可以下载了, 非常感谢提醒!

你好 我更新了11日的LGT8X系列SWDICE_mkII(studio5/6&IAR)调试器固件 v1.1  这个固件后插到电脑上就不能识别了 驱动也无法再安装。。。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新的驱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更新了11日的LGT8X系列SWDICE_mkII(studio5/6&IAR)调试器固件 v1.1  这个固件后插到电脑上就不能 ...

可能是没有MKII的调试器驱动。这个驱动在安装AVRStudio时会自动安装。
你可以试试下面这个驱动,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http://www.atmel.no/beta_ware/avrstudio418/Jungo/AVRJungoUSB.zip

网友:
这个看着真的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