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0无线收发问题

楼主(2012-05-07):
使用mage8控制CC1100单手单发,本想用来显示收到RSSI值的,但实际结果如下:

一直收到80 00 80 00 00这样子的数据,请教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本人在做毕设,急求!!!!!!!!

网友(2012-06-19):
你这个RSSI转化过了吗

网友(2013-01-20):
你检查下晶振频率和波特率。之前用串口发送的都是80 00,后来改了一下熔丝位就好了

网友:
单发单收,接收端可以正确收到数据了吗?还有就是,RSSI值要通过公式转换一下才成为dbm值,datasheet里面有具体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