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求教

楼主(2012-05-07):
这个充电电路(三段式充电),采用ARM控制器采样和产生pwm波形,在调试的时候,充电电路会对稳压直流输入电源产生影响,输入是15V直流,可是充电过程中,输入端电压会有比较大的纹波,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可以试试加一个输入电容,大概560uF左右。另pwm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加一个输入电容,大概560uF左右。另pwm频率是多少。

pwm频率是15K,我加了820u的电容貌似效果不明显。

网友:
用的什麽電源做輸入啊,還有15k的頻率有點低啊。你輸出電容和輸出電感是多少啊?

网友:
還有補償網絡你是怎麼做的?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输入电源? 因电池相当于大的电容,在恒流充电时,要先给电容充电,这样子的瞬间会吃掉较大的输入电流

网友:
输出电容,电感,怎么选?根据频率?如果是,又是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输入电源? 因电池相当于大的电容,在恒流充电时,要先给电容充电,这样子的瞬间会吃掉较大的输 ...

电感量要大点,你的PWM频率太低了,

网友:
充电地与稳压地分开走线,

网友(2013-07-05):
pwm 15k低了

网友(2015-01-07):
15K太低了           换成50K 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