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摄像机方案

楼主(2012-05-07):
各位XDJM:

最近开发一款低功耗的wifi摄像机摄像机,要求用锂电池供电。

整机工作电流在600ma以下。并且需要wifi功能。

编码方式不限,需要支持双向语音。

不需要本地存储,也可不用有线网络。

不知道各位是否有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2013-09-10):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方案没有?
看市面上有暗拍的红色相投
号称5V供电。
65mA消耗。
不知道别人用的什么方案,伤不起伤不起。

网友A(2019-09-19):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方案没有?
最近有个需求是3V干电池供电,红外感应人就拍照,市面上都是LINUX平台,耗电量伤不起 伤不起

网友:
怎么低功耗?电池用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方案没有?
最近有个需求是3V干电池供电,红外感应人就拍照,市面上都是LINUX平台,耗电 ...

这个简单啊,关键是拍照以后呢?
照片怎么处理?

网友:
对分辨率和帧率是何要求,不会是给绅士们开车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啊,关键是拍照以后呢?
照片怎么处理?

1、电池要求最少能用半年,锂电池 8Wh
2、摄像头要求200万,模块我选了OV2640,直接压缩输出JPG格式,图片大小就变成KB。---再给到MCU端存储
3、要求红外触发后唤醒摄像头模块20秒,每天按40次唤醒来算
    20秒期间要求是一直拍照,但最终只存3张图片到MCU的RAM里面(期间MCU处理对比度等参数),20秒后再用wifi模块传输图片给接收端(输出时间3秒内)

当时选海思的芯片,要跑小系统的,功能最低也都0.7W了,你加上WIFI模块和摄像头,这功耗就火箭式的蹭上去
最致命的是,我们没有系统软件工程师,又要改方案选用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电池要求最少能用半年,锂电池 8Wh
2、摄像头要求200万,模块我选了OV2640,直接压缩输出JPG格式,图片 ...

不知道你们对照相机成本是否敏感。我们做过类似的应用,成本很敏感,并且要求是500万像素。其实你可以考虑 STM32F750VBT6,使用 DCMI 接口驱动 OV5640 类似的镜头,红外检测电路就不说了,再找一个SPI接口的WiFi模组,排外照片后立即连网上传,应该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1. 镜头驱动部分,费时间主要在参数的下载和对焦,这个使用的是 I2C 接口,对焦后照片捕获很快,500万像素,我们在 7s 左右能执行完这个过程。
2. WiFi部分,这个模组平时也是关断的,上电后搜索网络,关联网关,建立网络连接传输数据,瓶颈可能在输出传输,SPI接口的模组比较少,很贵,大多数UART的接口的模块速度太慢。
3. STM32H750 内部SRAM 已经到达 1MB,足够存几百KB大小的照片,不用外扩 SRAM。

具体细节你可以再构思一下,这个方案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对照相机成本是否敏感。我们做过类似的应用,成本很敏感,并且要求是500万像素。其实你可以考 ...

谢谢,
1、STM32F750VBT6功耗还是高了些,我这边选用STM32L4R5VGT6 低功耗的
2、成本方面是一般敏感吧,不过估计量不大,先满足功能。
3、镜头驱动部分 我们都不熟,因为模块已经集成DSP芯片,而且输出自带压缩和JPG格式的,我们当时评估1秒能完成对焦和拍照并传给MCU的
    具体的时间我们还没细分出来,因为一直要求拍照,20秒的功耗很高了
4、WIFI也是选SPI口,就如你说的,UART传输时间长了功耗更麻烦。

总之方案思路跟你类似,就是低功耗MCU也缩小不了总功耗(拍照的处理时间是个大头),怎么算都达不到6个月,但客户说竞争对手用XR871的WIFI芯片来做,能满足超过6个月,我也醉了

反正我认为对于没有系统软件工程师,用有DVP硬件接口的低功耗MCU是比较好的方案,若有人懂怎么处理这20秒的分配工作时间,把摄像头功耗降下去,就能达到真正的低功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1、STM32F750VBT6功耗还是高了些,我这边选用STM32L4R5VGT6 低功耗的
2、成本方面是一般敏感吧, ...

我们用 750 休眠电流可以做到 6uA 左右,其实 H7 系列的芯片,使用了更高的工艺,进入 standby 模式整体功耗还可以的。当然 L4 系列也可以,在 H750 出来前,我们最初也用 L4 做过,价格有点贵,并且要外扩 SRAM,如果 SRAM 够用就没有问题。
仔细算算功耗,8Wh 假设 4V 电压,2000mAh,休眠电流忽略不计(不知道你们红外检测电路,电流做到多少,我们是定时唤醒所以这部分不算),拍照加传输一次共10s,平均工作电流 250mA,一天40次。

每天的平均工作电流: 250mA * 10s * 40 / 24  * 60  * 60 s = 1.16mA

2000mAh / 1.16mA = 1728h = 72天 = 2.4 月。

如果要做到6个月,只能把拍照加传输时间降到 4s 左右,这个几乎是很困难的。或者还能减少每天拍照的次数,或者加大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1、STM32F750VBT6功耗还是高了些,我这边选用STM32L4R5VGT6 低功耗的
2、成本方面是一般敏感吧, ...

拍照1s完成不了,如果不关电,不对镜头进行初始化处理,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镜头关电了,使用 I2C 接口初始化,光是下载参数就要 4s 左右,对焦基本在 1s 内完成,加上其他的延迟和照片捕获,我们使用 OV5640 基本要 7s 左右。不知道 200万像素的传感器,是不是初始化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1、STM32F750VBT6功耗还是高了些,我这边选用STM32L4R5VGT6 低功耗的
2、成本方面是一般敏感吧, ...

低功耗摄像机方案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照1s完成不了,如果不关电,不对镜头进行初始化处理,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镜头关电了,使用 I2C 接口 ...

好的,这个时间关注下,谢谢

网友:
回复错了,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