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迷茫之学习单片机路线

楼主(2012-05-07):
本人学生,接触单片机足有半年之多,学玩流水灯,后来就学不进去了,计时器,数码管,等之类的应用完全不知道从何学起。
自己也想学好单片机,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不知道学习路线怎么安排,学习方法。
真的很迷茫,求大师们解救小弟,,为小弟指出一条学好单片机的路线。

网友:
你浮躁了~~

这个事心态问题

自己调整~~~

网友:
自己做几个小制作吧(最好做些实用的,生活中用得着的),
从简单做起,
比如:倒计时开关、预约开关、遥控开关、万年历……

网友:
其实我觉得从仿做入手应该会有趣多,例如学数码管,坛子都有很多例子,当你觉得有趣时,你就非常有兴趣去思考去学数码管是怎么驱动的。总之一句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是否最这方面感兴趣,如果确实感兴趣,那么无穷的动力就会驱动你不懈的走下去。这条路是没有尽头的,你要知道在你的前方还有很多等着你。比如16位的单片机,或者是32位的ARM(建议你的ARM先学学STM32),还有FPGA.作为一个嵌入式工程师,这些都是必备的知识。像你说的数码管、定时器等,这些就好比小学的数学加减乘除一样,是学习以后更高技术的基础,所以无论如何,你都要把他们吃透、搞清楚。具体的方法我不可能在这一一写出。比较我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希望你们好运。

网友:
你用的什么语言?

网友:
定时器数码管怎么学?楼主没看书吧,做做练习就好了。

网友:
《从单片机初学者到工程师》一文写得很好,其实学习最关键的是不能浮躁,引用一段王爽老师的话:
“我们是否常有这样的感受?想认真学习一门较难的课程,可是却经常看不懂书上的内容,有时候觉得懂了,可又总有一种不能通透的感觉,觉得书上的内容再反复看,也不能深入下去了。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并未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学习”
我觉得楼主的根本原因在于基础不牢固,学习是要循序渐进的。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掌握了某项内容,可是实际上却并没有完全理解,做不到举一反三。学习关键在于踏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要想着我多少天就能精通单片机,知识是靠不断积累的。楼主说完全不知道从哪学起,那我觉得你以前的知识肯定没完全消化,所以如一楼所说,楼主不能浮躁,老老实实地把以前的知识巩固一下,包括C语言,有一本《c语言深度剖析》不知你看过没,之后还有状态机(这个很有用)等等。最后,希望楼主学习愉快~

网友A:
易学难精
当你觉得单片机很简单没什么难时,你连入门都不算
你真真深入学习下去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是你不了解的.
很多人看完10天学会51之类的就以为学会了,其实你连皮毛的都没学到,没个几年的项目开发经验,最简单的51开发也只能算入门.
我觉得以前的郭天祥出的教程完全是在毁人,没学会爬呢就教别人跑步了.

网友:
学单片机一定要实践。
有学习板吗?没有最好买一块,附带各种例程。
跑完流水灯,一般该点数码管了,然后再按键。
数码管从一个点起,到扫描式多个数码管。
按键也是从一个到多个,到扫描式矩阵等等。

……基本的人机界面就有了,甚至基本的程序调度也有了。
如果上面几点没兴趣的话,趁早歇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指点,就像一楼的老师所说,,
可能自己太浮躁,
当然也要有兴趣才是最重要。

我得静下心来一步一步踏实的走。C语言——LED——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易学难精
当你觉得单片机很简单没什么难时,你连入门都不算
你真真深入学习下去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是你不了解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指点,就像一楼的老师所说,,
可能自己太浮躁,
当然也要有兴趣才是最重要。

建议同时看一下<<从单片机初学者到单片机工程师>>一文,他的文章中的编程思想和编程规范很好。同时也能发现自己c语言的不足,然后有针对性地加强,可能比单纯看c语言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同时看一下一文,他的文章中的编程思想和编程规范很好。同时也能发现自己c语言的不足,然后有针对性 ...

嗯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想简单入门的话建议看下郭天祥的单片机教学视频《十天学会单片机》,之后如果确定走这条路子的话,买些专业的书籍,学习高级的单片机,如AVR、飞思卡尔,NE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