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40可以用裸机做啥项目?

楼主(2012-05-07):
可以做个万年历吗?

网友:
可以做宇宙超级无敌led闪烁灯~

楼主:
还是led,能不能高级点啊  ?单片机还能做小车呢

网友A:
何必呢,写裸机还不如用51,stm32来做,2440 就玩个上位机系统吧,wince linux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何必呢,写裸机还不如用51,stm32来做,2440 就玩个上位机系统吧,wince linux什么的 ...

难道2440比STM32还要强大?

网友B:
顺便问一下 ARM可不可以跑点  电脑上面一样的软件?一定要JAVA的程序才能再ARM上跑吗?

网友:
万年历拿单片机就可以做 没必要用ar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 ARM可不可以跑点  电脑上面一样的软件?一定要JAVA的程序才能再ARM上跑吗? ...

跑什么程序是由操作系统环境决定的 不是硬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跑什么程序是由操作系统环境决定的 不是硬件啊

ARM 可以跑LINUX  电脑也可以跑LINUX 那ARM可以跑电脑LINUX上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M 可以跑LINUX  电脑也可以跑LINUX 那ARM可以跑电脑LINUX上的软件?

这个要先看使用的ARM芯片是否有MMU,
STM32的多是Cortex-M核的一般没有MMU,跑不了完整的Linux跑UcLinux还是可以的,

关于2440和STM32感觉没有什么强弱,
主要看在哪里使用,
跑系统肯定是2440好些,
做工控STM32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