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DTU的速率问题,看到一个dtu速率将近有6k/s

楼主(2012-05-07):
老师拿来一个众山出的dtu,我发大概30kB的文件,大概5s就发完了,速度太快了,不知道大家搞的dtu速度有多少?就是上位机接收的速度?或者说大家发一个30kb的东西大概上位机收完要多久?

网友:
6K,可能吗? 最好检查一下你接收完整没有。
中国移动的上行只有两个信道,是下行速度的一半而已。

网友A:
DTU内部还有缓存呢,仅仅是看到数据从串口发进去了,就算发完了?数据都在内部缓存里边重新打包上传呢。
正确的做法是这边开始发送,计时,等服务端收到全部数据后停止,这才是正确的时间。

网友B:
嗯,DTU内部一般都有10K的缓存,在服务器端计算得到的上行速度才是正确的做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U内部还有缓存呢,仅仅是看到数据从串口发进去了,就算发完了?数据都在内部缓存里边重新打包上传呢。
正 ...

那个设备传大概30k左右的文件(jpg不给压缩的),我这里点下去,大概5s后主机就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DTU内部一般都有10K的缓存,在服务器端计算得到的上行速度才是正确的做法吧。 ...

你们串口一般用多大的波特率?1152000吗?

网友C(2012-06-19):
哈哈.是什么DTU.    用的GPRS?   EDGE?   CDMA  ?EVDO?   WCDMA?还是什么.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是什么DTU.    用的GPRS?   EDGE?   CDMA  ?EVDO?   WCDMA?还是什么.哎.

gprs ,class10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串口一般用多大的波特率?1152000吗?

最高可以支持961200的波特率,这个是TTL接口的。默认情况是115200.

网友D:
额 原来就是你呀~~ 幸会~~

关于DTU速度

此贴可以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 原来就是你呀~~ 幸会~~

关于DTU速度

被发现了,哈哈哈,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估计是edge网络了吧

网友E:
看下gprs模块用的是哪款,支不支持edge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gprs模块用的是哪款,支不支持edge就知道了

那我咋知道自己的模块支不支持?这个我感觉是信道的问题,不大需要我们关心啊!

网友C:
09年时用MOTO 的G24和WAVECOM的Q2687在杭州测过   下载分别为:23KB/S     22KB/S 平均. 上传可以到6-8K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年时用MOTO 的G24和WAVECOM的Q2687在杭州测过   下载分别为:23KB/S     22KB/S 平均. 上传可以到6-8KB/S  ...

class几的模块?你是使用模块内部的协议栈,还是自己写pdp协议?

网友F:
天天和模块打交道,很想自己做一个DTU,看了半天的数据手册,搞不懂模块的整个工作原理,开机--然后启动GPRS功能---?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至于如何处理短信和来电这些信息,很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天和模块打交道,很想自己做一个DTU,看了半天的数据手册,搞不懂模块的整个工作原理,开机--然后启动GPR ...

本质不就是对于串口信息的处理吗?再抽象一层就是对于字节流的处理,还行吧!

网友G:
ZS的DTU固件好像很久没有升级了--我用的是GPRS的,一直做小数据量使用。感觉还行。楼主的能传图片,是最近出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本质不就是对于串口信息的处理吗?再抽象一层就是对于字节流的处理,还行吧! ...

这个我还能理解,卡在那些AT指令的先后顺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ZS的DTU固件好像很久没有升级了--我用的是GPRS的,一直做小数据量使用。感觉还行。楼主的能传图片,是最近 ...

图片,还是文件,以及别的等等,说白了,就是字节流,不过是传多传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还能理解,卡在那些AT指令的先后顺序上。

所以提出来透传的模式啊!把at指令的交互时间节省了,直接走协议栈!

网友C:
引用 楼主:
class几的模块?你是使用模块内部的协议栈,还是自己写pdp协议?

自己写的协议    CLASS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的协议    CLASS10的.

就是自己写pdp?还是用内部的tcp或udp,然后控制自己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