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输入的扼流圈和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2-05-07):
最近想做个交流110~220输入,整流输出电路,参考了网上的图纸想选择15mH/20A的扼流圈,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参数需要给定,比如说线径等;还有多个电容,标注为KH-103K/250VAC,不知道是什么电容!
有做开关电源的朋友知道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那个电杆也太夸张了吧,一般自己做几个用不用考虑EMC问题,也就不用装这些玩意 ,小功率的,简单的就用PI的芯片,变压器相位不错就能工作
工模电杆装一个,X电容装一个,也就是楼主所说的那个103  250V的  别忘了保险丝和压敏电阻,一定场合下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杆也太夸张了吧,一般自己做几个用不用考虑EMC问题,也就不用装这些玩意 ,小功率的,简单的就用PI的 ...

楼上的朋友:整流输出给电机驱动mos管供电,所以是大电流共模电感,这个共模电感其他参数有讲究吗,还有103k 250vac是什么电容,x电容,y电容还是cbb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整流输出给电机驱动mos管供电,所以是大电流共模电感,这个共模电感其他参数有讲究吗,还有1 ...

那就是看你电机功率多大了,按照容量算一下呀  我好像已经说过了那个是X2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看你电机功率多大了,按照容量算一下呀  我好像已经说过了那个是X2电容吧 ...

呵呵,可能我没看仔细吧!
刚问了下taobao卖家说这个至少得1.0的线径,电感值达到了,但电流值只能到10A,定做也不好弄啊

网友:
买磁芯自己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