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ATT7022E做电机保护器的采样,不知道可否?

楼主(2012-05-07):
如果用单片机或者ARM来做的话,主芯片必须要进行采样和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运算,如果用ATT7022E,他有样例电路,且信号计算不需要我管,这样是不是会简单些?电机保护器的相关保护也能够正常实现吧。

网友:
电机保护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响应速度,如果1s钟以后才做出相应,这样计算的在精确也没有用,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前段时间认识一个买电机保护器的,从他那接了一个拆开看了一下,用的就是ATT7022E,人家这个东西一年卖上万台,利润十分可观
我抄了份原理图,没找到有好的销售渠道,所以一直也没有画pcb做板调试,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做做

楼主:
谢谢a_2012_m,请问你说的那个用ATT7022E的电机保护器的型号和厂家是什么,可否告诉我一下

网友B(2012-10-11):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前段时间认识一个买电机保护器的,从他那接了一个拆开看了一下,用的就是ATT7022E,人家这个 ...

你的东西做出来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东西做出来没?

没有买家,做出来也没什么意义呀!

网友(2012-11-18):
引用 网友A:
没有买家,做出来也没什么意义呀!

把您的东东开源吧,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2016-11-18):
引用 网友A:
没有买家,做出来也没什么意义呀!

现在如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前段时间认识一个买电机保护器的,从他那接了一个拆开看了一下,用的就是ATT7022E,人家这个 ...

楼猪, 我以前就是专业做电机控制的。 有速断(算法不大于10ms,继电器不大于15ms  总动作时间小于35ms),过流,反时限,漏电,热累积,断相,不平衡,接地,4~20ma ,SOE....
以及内置图形化可编程PLC功能,同时还带有 3.2寸TFT彩色显示屏(可编程组态显示) ....  OEM价也只有300多元。

这个产品我花了近3年时间完成的。
你说的用计量芯片方案压根就是错的,连基本要求都过不了。如果要仿制,欢迎仿制我的产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猪, 我以前就是专业做电机控制的。 有速断(算法不大于10ms,继电器不大于15ms  总动作时间小于35ms), ...

淘宝上卖TFT屏的一个都一百块了。最近成本上涨,你的价格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卖TFT屏的一个都一百块了。最近成本上涨,你的价格不变?

我的彩屏都是以前屯了点,现在彩屏方案的 关系不好的不出。
卖屏给我的那销售都说,现在卖屏找到了卖房地产的感觉了。。。。。。唉,实业不好做。
还累还赚不到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彩屏都是以前屯了点,现在彩屏方案的 关系不好的不出。
卖屏给我的那销售都说,现在卖屏找到了卖房地 ...

小声说我的黑白屏还没有涨价。又屯了一点货了
感觉PCB上涨了。我下了几个小批量,价格上去了一些。

网友E:
其实microchip的dsPIC系列或者PIC32系列的单片机更适合你这个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彩屏都是以前屯了点,现在彩屏方案的 关系不好的不出。
卖屏给我的那销售都说,现在卖屏找到了卖房地 ...

做过型式实验吗?EMC能过几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过型式实验吗?EMC能过几级?

看我的参数就该知道我是专业做继电保护的,<35kv的继电保护国标的EMC这些是闭着眼睛过的。
并且电磁辐射我用5W对讲机在外壳的几个面都发射过,没有出现过重启、计量不准的现象。
倒是我手上有几个不同厂家 用计量芯片的做的多功能表,有的重启了,有的测量会出现非常大的误差(未施加电流信号时,5W发射 直接测量误差可以到2~3A) 。
我不是特别看好计量芯片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的低躁声运放都比计量芯片贵,使用计量芯片就是脱掉裤子也做不出这个性能出来的。一分钱一分货。
当然5W对讲机的发射时电磁辐射是超过EMC标准。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实际情况时,有很多电工就是拿着对讲机在装置前操作和远端人员对讲,国内有家在创业板上市的安科R的仪表全部复位或者 计量不准 。配电室门上贴着进入严禁使用对讲机,
  我是打包票出问题不要钱,不能用对讲机还叫什么狗P设备。。。。。因为这个我做成了我的第一个订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microchip的dsPIC系列或者PIC32系列的单片机更适合你这个应用。

我用的是stm32f103单芯片方案,成本控制的我觉得应该是到位了的。

网友C:
所以我最讨厌看到计量芯片这些SOC的,   看着一个芯片10元左右,性价比很好,功能也很全。但性能真的是垃圾, 想想国产连个高性能运放都造不出来凭什么可以造出计量芯片呢,并且这个计量芯片内部还有运放调理电路。    要知道几个通道低噪声运放的成本就远比这个计量芯片贵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最讨厌看到计量芯片这些SOC的,   看着一个芯片10元左右,性价比很好,功能也很全。但性能真的是垃圾 ...

真如你所说的性能,300多来OEM,只能说这价格足够做死温州厂家了。

安科瑞就不要比了,要比就比比前面的几家。
安科瑞就以性价比出名的,性价比,大家都懂的。

看到同行,还是忍不住想多说两句。
看到你用对讲机来测试幅射抗扰度,想必也是在现场吃过对讲机的亏的。
话说14598里的10V/m真是有点坑,标准针对的是手机。
可在配电室用对讲机的多的是,特别是调试阶段,但没有相应的国标来规定配电室是否能用对讲机。

不知道你说的用5W的对讲机做实验,不出现计量不准是什么概念。
我当时用摩托罗拉的5W的对讲机,把主流的低压保护的厂家的产品都测了一遍。
最好的算是某电的了,它们的550F、550M这些产品,在5W的干扰时,施加5A的电流,会漂到4.3A左右,远超测量误差,电压变化不大,但肯定也远超误差了。
比较差厂家的产品,在加5A电流,220V电压时,电流高的能到10A以上,或者跌到3A以下,电压升到350V以上,或跌到180V以下。
在不加输入量时,有的产品电流能直接升到300V以上,电流升到6A多。装置直接跳到运行状态。

另外,你用对讲机测多功能表,跟保护没有可比性的,它们的稳定性可靠性要求本来就不一样。成本要求也不一样。
表可以复位死机,只要能恢复,不算多大个事。
而保护就不同了,死机复位,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另外,不应该完全否决SOC,想做精度高的计量表,用SOC是最简单省事的方案。
比如0.5S,或者0.2S,这些如果用单片机来做,就复杂多了。

网友C:
我的低压保护对讲机 就不会出现误动啊,另外中电的多功能表还可以误差小很小。  他们高端的彩屏表 也就是销售所说的电力彩超仪,质量也还不错。    我的保护测量精度就是0.2级的,功率0.2, 电度未测估计也不会太差 就是用运放来搭的。多几行代码而己。

计量芯片里面集成的运放和lm324是一个等级的, 几乎绝大多数这个方案的多功能表面对对讲机时,要么重启要么严得计量不准。

涉汲到信号调理用的运放 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一个计量芯片才10来元,里面集成运放性能可想而己。 所以用这个方案做的仪表性能也就那个熊样了。
高端的仪表方案就很少有用计量芯片了。

我现做的apf采样电路用的一个运放都要17元一个。当然这个成本高,利润也要高。   运放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铁定的。国产目前没有造出低噪声的运放出来,所以不要指望计量芯片特别是国产的有什么性能可言,我可以很轻松的PK掉。
我的彩屏表去年时的方案和马达保护方案成本是一模一样的,即使300多元oem价在去年我依然是有利润的。
所以工程师一定要努力修练提高技术,多花几元钱就可以把性能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档次是很值得的。不能什么都千遍一律的计量芯片
,那是学生党用的。要知道如果多几元钱能解决的事,就应该努力解决的。

如果我拿几个品牌的仪表去客户那里+一个对讲机做测试,再拿个我的对比,这个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并且我花了三年时间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在这三年时间里我实现了图形化可编程功能+彩屏组态可编程功能。用户可以任意更改logo, 单线图,各种说明,免得在柜门上再贴个纸条写上动力18#线之类的。  这知道这些功能是在没有增加任何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的,唯一的就是花了点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低压保护对讲机 就不会出现误动啊,另外中电的多功能表还可以误差小很小。  他们高端的彩屏表 也就是销 ...

作为工程师,说话要严谨哦,保护不出现误动,跟不出现计量不准,完全是两个的概念。
保护的测量精度能达到0.2,这个真是不多见,不知道你说的是全温度全测量范围内,还是只在常温下?
另外,就算是测量达到0.2,跟0.2S还差得很远很远,这个做过计量仪表就知道了。
很多测量仪表,测量能达到0.2,电量连0.5S都达不到,这是用单片机方案天生的缺陷。
单片机做0.5S的表,软件上需要特殊处理才能满足,0.2S更是麻烦得多。
而且从原理上说,0.5S测量与保护天生就是矛盾体,你用保护的方案去做仪表,0.5S基本上也没戏。
并且保护与仪表的算法也完全不一样,同样是矛盾体。

中电的高端采屏表,像Imeter系列的,纯用CPU算,确实能做到0.2S,但硬件方案与普通仪表完全不一样了。

另外,说保护的测量精度能达到0.2级,这个稍显得非常规,要么就是技术非常高,已经跟市场上的产品不是一个层次了,像手机中的苹果一样。
要么,嘿嘿,你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作为工程师,说话要严谨哦,保护不出现误动,跟不出现计量不准,完全是两个的概念。
保护的测量精度能达 ...

我说的是即不误动,也不出现计量不准。 &的关系
我见过的高端仪表没有计量芯片的。要知道一个给个垃圾的运放+个RZ级别的小dsp  能做出高性能计量仪表???
另外在计量芯片出来之前,很多做仪表方案的都是用单片机方案的,都是轻松可以做到0.2级的,这个只能说见怪不怪了,别整什么苹果之类的,说多了就是抬杆了。没意思
另外再说下保护的通道和计量的通道不是一样,互感器精度也不同,可能是我没有完全说明白,300多元的oem产品要么是保护。在(0~5A量程自动切换至测量通道的精度是在0.2级,如果10倍载到50A,精度没有一家可以做高的,要知道做高也没有意义。)

现在我手上的方案仍有很多家使用单cpu方案的,而且就是所谓的低端仪表0.2级的。当然这个0.2级只限于常温和标准原测试,但现实一定是优于0.5级的。想做成0.2级也不是什么难事,无非是bom换下成本。

我先前的观点就是一个,对讲机干扰事,另外一个观点就是普通cpu完全是可以轻松实现0.2计量功能的,同时,用计量芯片做保护方案就是扯蛋的。

-------------------------------
只说最后一句,一个垃圾运放+一个超低性能的dsp  根本不可能做出什么高性能的工业产品出来。这个计量芯片就是这样的,里面集成的运放是太垃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即不误动,也不出现计量不准。 &的关系
我见过的高端仪表没有计量芯片的。要知道一个给个垃圾的 ...

不是抬扛,同行业的,多多交流,就算是争论,也是有利无弊。

部分赞同你的观点:
1、计量芯片用到保护里就是扯蛋
2、高端仪表不用计量芯片

但是,不能因为高端仪表不用计量芯片,而否定它,要知道,中电的高端仪表,价格都是5000往上的,这个真的是很高端。
普通的计量仪表,成本要控制在几十块钱,要做到0.5S,用SOC是最方便的。
当然,并不是说单片机做不到,只是用单片机做,成本并不占优势,并且软件上的工作量要高得多,如果算法没有熟练掌握,极有可能做不出来。

单片机做0.2级的测量表,确实能做到的,但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轻松。
首先,互感器和电阻的温漂系数就不说了,这是花钱能解决的事。
参考源的温度系数,AD的非线性及温漂系数,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还有花钱解决不了的,很多参考源的温漂系数,只标典型值,不标最大值。
然后,生产了几年之后,抽检一台,发现达不到0.2级了,最后查到是参考源的温漂系数远大于它标称的典型值。
可是,没法说什么,因为人家只是标了典型值,并没有说最大值,恶心吧?
AD的温漂和非线性,还可以做温度修正,这样也能修正回来。
但是,生产了几年之后,抽检一台,发现达不到0.2级了,最后查到是AD的温漂与原来的方向相反,做温度修正后,反而更差了。
可是,同样没法说什么,因为人家也没有说它的温漂方向,恶心吧?
当然了,也不是非得吊死在一棵树上,你也可以用外部基准,外部AD,但是,这样成本就上去了。
稍好点的基准,至少得5块钱,AD就算15块钱,加上单片机,这样下来也是将近30块钱了。
用SOC加一片STM8,才十几块钱,就能做到0.5S计量和0.2测量,无论是硬件成本还是软件成本,都低得多。

另外,我还是想说,0.2级的测量仪表,只能算是测量仪表,算不上计量仪表。
一旦是计量仪表,至少是0.5S,这个与0.2级的测量精度完全是两码事。
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计量表都用SOC,而不用单片机了。

对于没什么技术积累的小厂家,做SOC做测量仪表,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毕竟用SOC,成本上差不多,软件大大的简化了,很容易就能做出各种花哨的功能。

另外,说到保护能到0.2级的事,就算是高低端同时采样,也还是很困难的。
首先,保护型互感器的低端本来就不好,比差大,角差更大,另外,保护型互感器,很少有标称0.2级精度的。
其次,因为保护的速动要求,所以虽然是分在不同的通道,但是还是得同时计算,要不然动作时间可能会达不到要求。
这就对单片机的计算能力要求高了,本来6个通道的计算要在10ms内完成,现在变成了9个通道了。
这里就需要考虑采样点,计算方法,单片机的性能了。

所以,我上面也说过,不是做不到,是如果真做到了,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手机中的苹果。

还有一点,你的保护装置,用5W的对讲机干扰,测量精度不超误差,我表示怀疑。
不说国内的了,ABB的低压保护M101,中压综保542,610我都测试过,幅度确实要小,但也是远超测量精度了。
5A的电流,干扰时大概能跳到4.8A左右。
它的中压综保,还是全金属外壳的,体积还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是抬扛,同行业的,多多交流,就算是争论,也是有利无弊。

部分赞同你的观点:

你说的ABB的我没有测过,但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确实解决了。而且不难,就是一个噪声干扰和信噪比的问题。  另外现在保护级互感器我们在南京订制的 而且价格非常之低 在0~5A范围内比差全是0.1%,角差小于15分,通过软件可以很清松就校正过的。   还有上海做仪表的方案仍有许多用stm32单芯片方案,而不采用计量芯片。原因就是价格只是运放多贵了几元钱,别的一点没贵,性能提高一大截。 话话计量芯片我没有感觉到什么牛B之处,相反我觉得非常垃圾,我说的垃圾除了指内部集成的运放性能非常垃圾外,dsp功能更是弱,采样率太TMD的低了。  要知道用个便宜stm32我都可可以把采样率提高到是这个计量芯片的好几倍,为什么我性能和精度不可以比他强呢。再说说那个所谓基准源。 你觉得计量芯片里用到的基准源比tl431性能好么?
交流这些真没什么意思啊。再说ABB的综保测试的事,你确认你合理接地了吗?  如果ABB中压继电保护 连个对讲机干扰都对付不了,5A能跑到4.8A  那保护通道的也可能早就跳闸了,那么多钢厂可能早就禁用ABB设备了。至少我的设备我是解决了的,不然我会特意提到对讲机的事了。我认为不难。现在保护国内都做得成熟的不得了了,并且价格也是白菜价了都。如果站在电线杆线拿个功率大点的 可能是25W,或者50W 的车载台之类的,那些柱上分界开关像你说的这么容易跳闸断电,每个柱开下都会有保安24小值值官运值守了
早点睡觉吧,不聊了。  我近几年主要精力在电能质量APF和SVG这些上面了。APF的采样我是每周波800点,并且算法的复杂度和时间要求比保护要高许多倍,同时电流跟踪控制对时间要求也极为严格,我同样用20多元的f4就实现了 。
    最后说句,我解决的办法,就是换个价格高的运放,调理电路把信噪比稍改了下就轻松解决了。
不信可以做个实验,用lm324  和  tlv2774    搭个最简单的电压跟随电路。  对讲机按下  看下lm324的结果就知道 计量芯片为什么测量值都跑TMD九宵云外去了的根本原因了。  如果前面从vcc/2通过电阻分压直接跟随进lm324   tlv2774 ,  lm324在对讲机没有发射时是vcc/2, 发射时,输出直接变成VCC,   用计量芯片也是的这个道理。   当然我最终选的不是14元一颗的tlv2774  而是花了很多心思选的别的更具性价比的料。  效果和这个一样。

睡觉不聊了,,,,没什么意思。除了浪费时间,还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ABB的我没有测过,但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确实解决了。而且不难,就是一个噪声干扰和信噪比的问题。   ...

说了半天,怎么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
好吧,你是鸡,我是鸭,不对,你是鸭,我是鸡。
哈哈,开玩笑,不要介意。

保护互感器,0~5A,比差0.1,角差15分,并且10倍过载不饱和,并且价格非常偏宜,这个真是牛叉呀
突然想起个事,你这内置互感器的保护装置,做到0.2级貌似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低压保护的一次互感器,都是用得烂得不行的互感器,恨不得能出数就行的,0.5级对它们已经是非常高的要求了。
你二次做得精度再高也枉然。
其次,做到0.2级,就不能不考虑谐波了,特别是保护场合,后面都是恶性负载。
可这谐波,恰恰与保护也是天生的矛盾体。

做仪表,诚如你所说,稍有点技术积累的,都会用单片机方案,但这不是否定SOC的理由,上面说过无数遍。
仪表就算做到了0.2级,未必能做到0.5S。
而SOC,真的是轻松到0.5S,0.2S的也有。
单片机的采样率高,完全不能代表性能高。
SOC可以每采一个点,出一个有效值,累加一次电量,因为它内部有硬件FFT,一个周期就可以出结果。
单片机想这么做得累死。
不信,你用单片机做个0.2S的计量表看看,看谁的成本更低?谁的开发难度小?谁的质量稳定?
至于说参考的温漂,这个只能说,谁用谁知道了。

做这个行业的,应该是都知道接地的重要性了吧,做这种测试,不合理接地,测试就没有意义了,这点你不用怀疑。
其次,不知道你是故意夸张的说,还是理解错了。
我说的是施加5A的电流,干扰时,装置显示电流会往小了漂,最小漂到4.8A,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来保护会误动的结论。

电力行业的,稍有点技术积累的,都不会拿324这种入门级的运放去做了吧
2274应该是入门级的标配了。

同你现在一样,我现在也是在搞电能质量这块了,不同的是我做的是电能质量检测,哈哈,专门监测你的设备有没有效果。
同样用的F4,每周波采2048点,计算谐波,间谐波,长短时闪变,骤升骤降,瞬变捕捉。

网友G:
看了上面两位大侠的讨论,感觉胜读几年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上面两位大侠的讨论,感觉胜读几年书,谢谢!

我们这十几年的经验都写在这,全让你学走了,快来交学费。

网友:
挖坟帖竟然又火热起来了,不属苹果之类的普通产品用计量芯片是最佳选择。ATT7022E成本太高,我们现在在用HT7038,力创卖5块多,内部运放从来都不用,互感器输出信号幅值足够了。运放估计用罗氏线圈和康铜的用户用的多些。抗干扰主要还是靠尽量加大输入信号和优化pcb布线。

网友(2017-11-05):
哎,别针估计辞职了

网友(2017-12-07):
不错。真的不错。二位都是高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猪, 我以前就是专业做电机控制的。 有速断(算法不大于10ms,继电器不大于15ms  总动作时间小于35ms), ...

你好,你现在还在做电动机保护吗?市面上还能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现在还在做电动机保护吗?市面上还能买到吗?

我做的还能买到,要不要买台试试?

网友I:
Do you have a web link for the product you have talked about?

网友F:
引用 网友I:
Do you have a web link for the product you have talked about?

有,不过没有英文版的,你能看懂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有,不过没有英文版的,你能看懂吗?

能发个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发个看看吗?

见PM

网友:
麻烦也发份给我

网友:
哈哈! 电机保护器!工控行业永远的主题!

网友:
>有,不过没有英文版的,你能看懂吗?
Yes. please go ahead.

网友J:
麻烦网址也发我看看

网友:
做广告没有前途啊,我的KB0或者叫CPS的,主要针对交流三相电机的,月产20000台,产地乐清柳市镇方斗岩,欢迎来采购。

网友:
引用 网友J:
麻烦网址也发我看看

回复你及楼上的,都已经PM发送链接了,请及时查收。

网友:
标记一下回去看,领导给了个电动机保护器的项目,这已经是第三个保护器项目了,前两个是公司前同事和高校开发的,第一代是lm324+msp430,第二代霍尔+dspic,带通讯和控制。两代都失败了,产品技术基本都达到设计指标了,就是没人要,感觉找不到市场的切入点,现在压力好大。。。

网友:
would you mind upload the pdf to the forum?

网友K(2018-03-10):
两位大侠啊,讨论的很精彩,看着真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我现在在做一个设备,用F407片内AD做交流采样,半周计算一次,电路是PT CT隔离,无源电路变换,现在电压和电流,有功无功都很稳定,应该可以满足0.2级精度,现在电度还没做。想问一下大侠,一个周波24点采样,如果用点点乘计算的有功,无功能到0.2级,那么累计电度,精度可以做到啥等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两位大侠啊,讨论的很精彩,看着真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我现在在做一个设备,用F407片内AD做交流采样,半周 ...

不想给你泼太多的冷水,就简单说几个问题
1、24点采样,肯定是做不到0.2级的,不说其它的,单说13次以上谐波,你就处理不了。
2、即便是电流电压能做到0.2级,功率也是很难达到0.2级的,即使功率达到0.2级,电度量能达到0.5级就不错了。
3、所有与精度有关的,都需要考虑谐波,高底温,过载及轻载,功率因数等情况,所以,说精度达到多少多少,是一个很严谨的参数。

再补充一点,不知道你说的点点乘是不是均方根算法,如果是,建议你马上放弃这种算法,已经无数次的证明,这种算法在任何电力设备上都不适合,无论是计量仪表、测量仪表、保护等等。

网友K:
xjmlfm1大侠您好,继续请教一下,我的应用是400V低压机组的测量和控制、保护,不计算谐波,本来做了傅立叶变换,现在是用的均方根算法,主要的考虑是想把电度做进去,均方根算法可以计及谐波部分,做全波有功、无功电度计算可以更准确。如果最理想情况下功率达到0.2级,那么通过累加半周有功、无功计算值,这样做电度可以满足0.5级吗,我这个电度只是作为考核使用,不作为计量依据。现在主要的功能是控制和保护,计电度是附加功能,为了这再加一个电度表芯片感觉把系统做复杂了,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K:
xjmlfm1大侠您好,继续请教一下,我的应用是400V低压机组的测量和控制、保护,不计算谐波,本来做了傅立叶 ...

你放弃FFT算法的理由是不成立的,FFT算法一样可以处理谐波部分。
均方根算法有很多固有的缺点,不适合用在电力行业,特别是保护上,更是不能用。
另外,既然是保护,那么电压的过载能力至少要达到1.5倍,电流至少是10倍。
这么大的过载能力的情况下,用片内的AD,基本上不需要考虑0.2级,能保证所有情况下满足0.5级就不错了。
你一直在问功率达到0.2级,电度是否能达到0.5级,给你提示几个考虑的方向,你自己就会找到答案了。
1、功率是瞬时值,误差不累计,而电度量是在累加的,相当于误差也在累加。
2、你可以看一下专用的电度表,一般标称有功电度0.5级时,无功电度至少是2级,想想这是为什么
3、说到电度,就要考虑全测量范围,互感器在低端和高端时,角差都会增大,这都是影响电度精度的因素。
4、0.5级和0.5S级,S指的就是低端部分,可见低端还是很严苛的,0.5级电度很容易做到,但0.5S就很麻烦了。

网友K:
感谢xjmlfm1大侠的悉心指导!我之前参与过35kw保护装置的设计,主要偏硬件和保护程序的简单修改维护,为了保证大的动态范围,当时的做法是分保护CT、测量CT,两组采样电路。
我离开后还时常去之前的公司转转,互相交流,他们现在的保护用的就是片内AD,电流分保护、测量两组的设计,通过了许继的型式试验,这也是我用片内AD的依据。
因为我现在的应用场合,过载倍数不大,电压过载是取的1.5倍,电流是按3倍取的(短路保护我们一般是2.0倍)。所以就想保护和测量用一组CT来做。
现在对电度的误差累积确实没信心,但又不情愿增加电度表芯片,您的提示给我提供了方向:
1.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降低指标要求来保证可实现,有功电度优于1级。
2.参考电度表芯片的校准设计,进行分段校准,尽量降低器件特性导致的精度降低。
3.先把高端做好,兼顾低端,低端暂不提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xjmlfm1大侠的悉心指导!我之前参与过35kw保护装置的设计,主要偏硬件和保护程序的简单修改维护,为了 ...

不用客气,技术人员说话有时候很直白,希望你不要介意就行,能给你有帮助那就最好了
通过你的回复,你对目前市场上马保的软硬件原理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建议你多找几家大厂家的样机来了解一下,硬件电路,功能等等,都熟悉一下。
35KW的电机,这种功率,一般应该是低压鼠笼电机,低压电机配套马保,用两套CT采样,不知道是你表达有问题,还是我理解错了,反正我知道的,目前市场上没有这样的做法,无论是成本还是空间都不允许。
你所描述的,用一套CT,但分两种采样,这样我们也做过,最开始8位MCU不行的时候,用2812做马保,因为2812的AD不行,所以就是用2个AD采一个电流,一个兼顾满量程,一个兼顾精度。
但这种做法,需要你对整个保护的采集判断原理非常的熟悉,要不然会漏洞百出的。
电流过载按3倍来做,市场上主流的产品没有这样做的,除非你做的马保是用在固定的场合,并且电机工作在固定的工况,稍有变化,这个都有影响。
即便真按3倍做,建议你CT也要选保护型的,要不然到时候极有可能保护动拒动了。
关于精度这块,建议你同样参考主流厂家的马保,按他们的精度来,不管是否能达到,在方案没问题的前提下,至少不会相差太远。

网友K:
xjmlfm1大侠不好意思,是我表述错误,感谢您这么认真的解答,受益匪浅!
我之前的公司是做的是35kv以下的变电站保护(不是35kw保护装置,让您无法理解了),二次侧用的是两套CT,一组小范围的用于测量,一组大范围的用于保护, 两组AD采样是独立的。
我现在做的是低压发电机的综合控制设备,用到的保护功能很简单,短路保护我们一般是设定的2.0倍。
由于是低压设备,指标相对都不高,所以我现在的装置上的二次CT用的就是普通测量CT,保护和测量也是做的一个计算。
看来保护这一块要设法仔细测一下,我现在的源只能加到6A,CT饱和的情况不能忽视。
对于低压机组的保护来说,实际上只要能做到稳定可靠,不误动不拒动,精度要求不高。
作为测量来说,现在速度和精度都可以满足控制要求,就是电度没做。
通过您的指导,现在心里有数了,降低预期,认真做校准,自己累加算电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xjmlfm1大侠不好意思,是我表述错误,感谢您这么认真的解答,受益匪浅!
我之前的公司是做的是35kv以下的变 ...

35KV写成35KW
用测量型CT做保护,我也无力吐槽,只能祝你不要掉进自己挖的坑里
源只能输出6A,其实也有办法加大电流的,多绕几圈就是了,只是不能长时间加而已。

网友:
xjmlfm1大侠您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低压的保护,您是行家一看就发现问题了,但是应用场合太低端了没办法,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我只能尽量测试保证功能达到要求。按您的办法把电流加到2-3倍,多点测试,做到心里有数。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2018-05-21):
不客气的说,这真是一篇超牛贴!

网友L(2019-02-11):
引用 网友F:
你放弃FFT算法的理由是不成立的,FFT算法一样可以处理谐波部分。
均方根算法有很多固有的缺点,不适合用 ...

大侠过年好,你在上面说均方根算法有固有缺点,能不能指明,非常感谢!
我现在在做一款低端的低压电动机保护器,只有反时限和三相不平衡保护,选的STM32F030,128点均方根算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大侠过年好,你在上面说均方根算法有固有缺点,能不能指明,非常感谢!
我现在在做一款低端的低压电动机 ...

一般低成本的交流采集方案都是用单片机的AD去采集交流信号
而交流信号是有正有负的,单片机无法直接采集负半周的信号
所以必然要对交流信号做抬高处理,单片机才能完整的采集到整个周波的信号
如果用均方根算法,那么单片机必须已知这个抬高的电平是多少,才能最终计算出有效值
这个抬高的电平,通常是用ADC的参考电压的1/2,然后加一级跟随来做的
产品在现场使用时,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导致这个1/2的参考电压发生变化,那么最终通过均方根算出来的有效值将会是非常离谱的
而如果用FFT,虽然计算值也会有变化,但不会太离谱,勉强可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大侠过年好,你在上面说均方根算法有固有缺点,能不能指明,非常感谢!
我现在在做一款低端的低压电动机 ...

你与其算128点的均方根值
还不如降低采样频率,一周波采32点或24点
然后用DFT计算基波有效值,可能比你现在的计算时间还短。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一般低成本的交流采集方案都是用单片机的AD去采集交流信号
而交流信号是有正有负的,单片机无法直接采集 ...

明白了,谢谢
你说的这种电压抬高的方案开始考虑过,后面考虑用整流桥,整流桥放在电流互感器后采样电阻之前,这样可以不用考虑二极管压降。另外采用均方根算法是因为简单,FFT的算法没吃透,网上的代码担心出了问题不好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与其算128点的均方根值
还不如降低采样频率,一周波采32点或24点
然后用DFT计算基波有效值,可能比你现 ...

128点主要是为了考虑谐波,48M的M0运算能力也还可以,三组信号的128点均方根+一阶RC数字滤波基本无压力,剩下的热积累算法基本没有什么运算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明白了,谢谢
你说的这种电压抬高的方案开始考虑过,后面考虑用整流桥,整流桥放在电流互感器后采样电阻 ...

不掌握FFT算法,只能说你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吧,也没其它更好的办法。
不过你说二极管整流放在采样电阻前就不用考虑压降,我没细想电路,貌似很难做到的。
如果做不到,这个二极管压降对低端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保护需要考虑过载,而最大过载才对应参考电压,所以二极管的管压降对应的电流门槛值会比较大。

说到计算能力,如果会用FFT,这个将不是问题,我们第一代马保用的是51来做的,采24点计算DFT,并且常规的保护都有,定时限、反时限、过欠压、晃电等等都实现了。
所以用现在主流的片子做低压保护,计算能力已经不需要考虑了,无论是用FFT还是用均方根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掌握FFT算法,只能说你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吧,也没其它更好的办法。
不过你说二极管整流放在采样电阻前 ...

谢谢指点,我再研究研究,有空了把FFT吃透

网友:
这个帖子好牛啊

网友(2019-04-24):
牛贴!顶!顶!顶!顶!顶!顶!
关键是留名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一般低成本的交流采集方案都是用单片机的AD去采集交流信号
而交流信号是有正有负的,单片机无法直接采集 ...

你说的异常情况导致这个1/2的参考电压发生变化,能否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你说的异常情况导致这个1/2的参考电压发生变化,能否说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导致这种情况 ...

典型情况,比如对讲机贴近干扰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典型情况,比如对讲机贴近干扰

另一个问题,马保的保护功能计算电流有效值需要考虑谐波成分吧,24点计算DFT能将谐波考虑进去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另一个问题,马保的保护功能计算电流有效值需要考虑谐波成分吧,24点计算DFT能将谐波考虑进去吗 ...

低压马保是不需要考虑谐波的
当然你如果能做到考虑谐波,那自然更好了
其实以现在芯片的计算能力,考虑谐波也完全算得过来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F:
低压马保是不需要考虑谐波的
当然你如果能做到考虑谐波,那自然更好了
其实以现在芯片的计算能力,考虑谐 ...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易艾斯德EM520马达保护器大概是什么价位一台啊?怎么能买到这个产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猪, 我以前就是专业做电机控制的。 有速断(算法不大于10ms,继电器不大于15ms  总动作时间小于35ms), ...

你好,请问你做的电机保护现在还能买到吗?大概什么价位一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最讨厌看到计量芯片这些SOC的,   看着一个芯片10元左右,性价比很好,功能也很全。但性能真的是垃圾 ...

现在已经好多了。模拟ic,国产替代很多了

网友:
这帖子少了好多楼层啊!
其实呢,用片内AD做保护,用7022出计量结果就可以呢

网友(2021-03-31):
引用 网友C:
楼猪, 我以前就是专业做电机控制的。 有速断(算法不大于10ms,继电器不大于15ms  总动作时间小于35ms), ...

你好,我加你好友了,有事咨询,请通过一下!谢谢!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F:
低压马保是不需要考虑谐波的
当然你如果能做到考虑谐波,那自然更好了
其实以现在芯片的计算能力,考虑谐 ...

你好,请教一下低压电机保护实现保护功能要计算的电流有效值,就算用FFT应该也是算全波有效值吧,不应该只算基波有效值吧,因为全波才是实际的电流大小

网友:
嚯,虽然是老贴,但是技术含量不低啊,仔细的看了下,收获良多。真是卧虎藏龙啊!!!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C:
楼猪, 我以前就是专业做电机控制的。 有速断(算法不大于10ms,继电器不大于15ms  总动作时间小于35ms), ...

您好,我觉得您做的这个比较专业,有产品么?市面上买的,有时候会出现问题。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前段时间认识一个买电机保护器的,从他那接了一个拆开看了一下,用的就是ATT7022E,人家这个 ...

你好 你的原理图还在吗?

网友:
都是高手在讨论,看了收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