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用着用着突然坏了。很古老的8400,有人说是BGA....

楼主(2012-05-07):
网上有人说是过热导致BGA虚焊,这种问题能自己解决吗?

2012.1月,笔记本摔过一次,拿去修,说显卡坏了,换了颗显卡芯片,300RMB,
2012.2月又坏了,拿回去,说那个地方没焊结实,补一下焊就好了

昨天 突然黑屏,开机电源灯亮一下然后自己关闭。

这种问题能自己解决吗?自己如何补焊

多谢、、、、、、、

网友A:
可以自己解決......................................................就是 換一臺。

网友:
估计“2012.1月”那次只是加焊或重新植锡,没换芯片。要BGA拆焊台,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解決......................................................就是 換一臺。

换个估计300-500 ,笔记本4年多了,已经不值了

网友:
要换芯片,200-300吧,有两个同事的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估计300-500 ,笔记本4年多了,已经不值了

是換一臺電腦,不是換一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2012.1月”只是加焊或重新植锡,没换芯片。

很有可能啊,
那老板非常狡诈。刚开始要我500,我不想修了
------------
一个笔记本白屏的哥们,老板修完显卡300rmb,
然后说那哥们的笔记本显卡和显示屏全坏了,
还要修屏幕700rmb,结果那哥们说不修了,
最后老板把那哥们笔记本拿出来,竟然好了

老板补充说:虚焊了,我给你补了一下,好了,就不收你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啊,
那老板非常狡诈。刚开始要我500,我不想修了
------------

手机维修行业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行业常见 。

为了混口饭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啊,
那老板非常狡诈。刚开始要我500,我不想修了
------------

惯用伎俩!
没病说有病

网友C:
哈,说实话,人家收你300能帮你换显卡芯片那才是怪事!最多帮你重植了事,自已上淘宝看那芯片的价格吧!另外做BGA有风险,比如200块的芯片,怎么也要收个400再加个手工费,不然焊过程中芯片坏了你叫老板赔本?

网友D:
用热风枪吹吹(应该是虚焊了),吹到BGA芯片稍微动一下就好(说明焊锡融化后,芯片自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说实话,人家收你300能帮你换显卡芯片那才是怪事!最多帮你重植了事,自已上淘宝看那芯片的价格吧!另 ...

呵呵,也对。
那大侠你觉得我这用风枪吹管事吗?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热风枪吹吹(应该是虚焊了),吹到BGA芯片稍微动一下就好(说明焊锡融化后,芯片自动校正) ...

热风枪吹 温度啥的应该注意什么?
谢谢。。。。。。。

网友E:
热风枪太危险,不熟练的有可能一边吹糊了另外一边还没融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也对。
那大侠你觉得我这用风枪吹管事吗?
多谢

显卡芯片面积很大,并且也容易损坏,所以用风枪的风险很大,除非你的手工很OK,那应该没问题。但是用风枪很容易再虚焊的,一般我们都要重新植过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风枪太危险,不熟练的有可能一边吹糊了另外一边还没融化

风枪应该对着芯片吹吗,还是对着下面的焊盘?
风枪的头使用很小的那种园的可以吗?

网友F:
换块主板更合适吧

网友:
热风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块主板更合适吧

是显卡坏了!

网友:
8400的显卡,很老的笔记本了吧,如果维修要几百块建议还是不要了,直接买台二手的,配置很可以,一千出头拿下

网友:
楼主的电脑怎么处理?

网友:
数控热风枪操作,温度一般如下:160->200->240->300,注意要均匀吹(最好再拿一个热风枪从下面给PCB加热,温度为:80->100->120->150),否则会损坏板子.
不熟练的话可以先找块PCB练练,祝好运。

网友G:
我一个老的dell本 8400的显卡,就是过热导致虚焊,补过两次,然后就放弃了;现在还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个老的dell本 8400的显卡,就是过热导致虚焊,补过两次,然后就放弃了;现在还在吃灰 ...

兄弟也是自己补焊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也是自己补焊的吗?

呵呵,没那设备,请修电脑的朋友帮忙的,红外热风焊台

楼主(2012-07-01):
上当了,不是显卡坏了,是南桥!
之前补焊的是南桥(三合一桥);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当了,不是显卡坏了,是南桥!
之前补焊的是南桥(三合一桥);

mcp67吧?没有帮你换芯片,一个新芯片你看看什么价格

网友I:
有的笔记本G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成本关系,多用在家用本上) 有的是做成一个小板卡,插在主板上,这种成本更高,多用在专业的本子(工作站)或者高档机上。不知道你的是怎么样的,如果是后者,直接换GPU板卡就行了,楼主说修了300.还不如换块主板得了

网友:
是的,T42p换主板,坏板自己留下,也就二百元。

网友:
有些虚焊不能加焊,我这几天在修的一台T42P,加焊后彻底不能启动了,把显卡催下来发现有几个焊盘氧化不能再焊上了,后来买了一块主板,接上不过自检,还在折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p67吧?没有帮你换芯片,一个新芯片你看看什么价格

对,就是mcp67,nv的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的笔记本G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成本关系,多用在家用本上) 有的是做成一个小板卡,插在主板上,这种成本 ...

主板要500+。
懒得修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