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X16点阵与温度报警器共同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2-05-07):
我做了一个报警器,然后想用16X16点阵显示想显示的汉字,可点阵程序独立运行的时候不会出现乱码,把它们合并到一起就会出现乱码,而且一但运行到点阵程序后,关于温度的程序好像也不能运行控制了,不知那位高手做过类似的东西,请多加指教!!!谢谢呀!!

网友: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3099-1-1.html
我有做过 问题说的具体一点儿 方便讨论
18b20 温度的转换和读取之间是要有时间间隔的 大概740ms
不知道楼主注意没

楼主:
嗯,温度这块可以用lcd1602正常显示出来,而点阵这一块就是会出现点乱码,我再细说一下,我的点阵不显示温度,而是让它循环移动显示不同的内容。关于温度的这一块不知道 你有没有遇到过温度突然会跳变的事,就是突然温度不正常,然后快速恢复,问题不严重,可看着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