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怎么用摄像头识别魔方

楼主(2012-05-08):
见到坛子里牛人用stm32做的魔方机器人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怎么用摄像头识别魔方及色块的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个用matlab的识别红色色块的 但是对橙色区分不够 红色与橙色同时被识别到 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A:
不知道他的是不是将RGB转换成HSI,之前玩过将rgb转转成hsi去提取蓝色车牌的牌框,感觉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他的是不是将RGB转换成HSI,之前玩过将rgb转转成hsi去提取蓝色车牌的牌框,感觉效果不错 ...

请问能否分享一下代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他的是不是将RGB转换成HSI,之前玩过将rgb转转成hsi去提取蓝色车牌的牌框,感觉效果不错 ...

如果不方便 那请教一下 实现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之前问过原作者是用的什么图像分割方法 但是他表示也不清楚 还说stm32要做实时 跑不了复杂的程序 我看网上分享的rgb变hsi的matlab函数挺复杂的
不知道您是在什么平台上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方便 那请教一下 实现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之前问过原作者是用的什么图像分割方法 但是他表示也不清楚 ...

我是在vc平台上运行的,在stm32上运算应该可以,没测试过。。。。,主要参考了这个网址http://www.dzsc.com/data/html/2010-12-20/87871.html,现在做完用stm32加fifo采集到图像,不过使用别人的代码,我都不想在stm32上处理图像,感觉处理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