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案,直流24V输入3路隔离输出,5V(1A)和两路9V(0.2A)

楼主(2012-05-08):
如题,我想请教坛中大侠一个电源解决方案,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1.要求输入直流24V,最好能宽电源范围如18-36V;
    2.三路输出,5V(1A的电流),9V(0.2A的电流),9V(0.2A的电流),并且3路输出均各自隔离且均与24V电源隔离;
    3.不想使用现成的DC/DC模块(若有好的DC/DC模块可以推荐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
坛子里面找春风的

网友A:
需要隔离的话,这就是个反激变换器,关键就是计算变压器和绕变压器了,最近也刚刚入手这个,帮顶

网友:
PI 的方案比较好,去下载个PI的设计软件,很容易实现。
DPA422就可以。

网友B:
根据软件生成的变压器图纸去做就可以,淘宝有很多打样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隔离的话,这就是个反激变换器,关键就是计算变压器和绕变压器了,最近也刚刚入手这个,帮顶 ...

谢谢,祝你成功!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软件生成的变压器图纸去做就可以,淘宝有很多打样变压器的

谢谢,我先试试看看,有不明白的,再请教您。

网友:
做个反激变换器,变压器三路输出,主路5V带反馈。

网友(2014-11-21):
我也想知道,刚好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