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Nichestack 下DM9000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请教大家,以前quartus 版本里面使用的是lwip的协议栈 ,dm9000驱动可以使用de2开发板的文件,网上可以下载到。而新版采用的是Nichestack,在这个协议栈下面哪里可以找到DM9000的驱动文件呢?必须要自己写吗?谢谢大家了!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

楼主: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2013-03-02):
解决了吗?我这看到篇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enku.baidu.com/view/d0f4f3e4102de2bd960588cf.html

网友(2013-11-14):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

网友:
altera 有一个cyconle3 接dm8348的以太网的例子,我做过。
百度 cycloneIII_3c25_niosII_v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