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制作中遇到的 小难题

楼主(2012-05-08):
我买的GPS模块 定位显示的是经纬度  怎样转换为在地图上的实际位子呢??
还有就是 若我想自己插入一个城市的地图 然后让GPS根据自己设定的路线导航 要怎样去做呢??? 谢谢各位大侠指教哦!!!

网友A:
比较关注楼主要用什么处理去做?
地图从哪里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关注楼主要用什么处理去做?
地图从哪里获取?

我还是先买了gps模块 型号是:EC-916 这是一个比较大众的gps模块 打算与51单片机来处理信号
对于地图 想用openstreetmap 这个软件来自己制作路线 不知可否?
对于这个gps制作1确实很是茫然  希望多多指教 谢谢哈!!!

网友:
不可能。死心吧。

网友B:
你的这些问题不是GPS需要关心的问题,而是你的程序要做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先买了gps模块 型号是:EC-916 这是一个比较大众的gps模块 打算与51单片机来处理信号
对于地图 想 ...

51的话 画出图来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吧

网友C:
往电脑上回传GPS数据,用电脑分析啊,电脑上分析路径再返回相关指令给单片机,直接的话这个不是51干的活

网友D:
不可能,你死了心吧,前天手机回你了没显示。
你的地图没来源,商业地图你不知道人家的数据结构没法用。就算有,现在的地图都是2G以上的大小,不是51能干的事,最小都的ARM7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你死了心吧,前天手机回你了没显示。
你的地图没来源,商业地图你不知道人家的数据结构没法用。就 ...

哦 你的意思是 我若是想自己用openstreetmap 这个软件来自己 规划路线是不能实现的? 不是吧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说可以的呀
只是我还没有怎出来 若是这样不行 那我就没得办法来自己规划路线 就只有用现有的地图哦?? 谢谢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电脑上回传GPS数据,用电脑分析啊,电脑上分析路径再返回相关指令给单片机,直接的话这个不是51干的活 ...

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够用51来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的话 画出图来可能就有点难度了吧

51不行么?  那 ar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些问题不是GPS需要关心的问题,而是你的程序要做的事情

你觉得该怎样入手呢? 谢谢指教哈!!

网友:
最能做的就是用一个BMP大地图,用51显示,然后定好比例及座标,用51算。不过没什么意思。
有兴趣你可以研究一下早年6688手机用的一个JAVA软件,就是上面的思路,不过也没有实现图像分析算路线,仅显示BMP地图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不能够用51来分析???

能是能,算法要极度优化,不过没什么意义,而且51的运算速度太慢,arm的话你用2440喽,wince下有相关的应用吧,不过你车有多大啊?gps的误差可不小,直接使用来导航会撞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