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局部变量遇到的怪现象

楼主(2012-05-08):
我在一个函数定义了2个局部变量,这2个变量只在下面的语句应用,其中有“temp”这个变量正常,"Turn_Timer"这个变量不正常,没加最后一句之前始终无法进入里面对“Turn_Count”进行累加,加了“ Real_Speed00=Turn_Timer;”这后就正常了,或者将"Turn_Timer"设为全局变量就正常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void send_real_speed(void)    //这个函数是1毫秒调用一次的
{
    u8 temp,Turn_Timer;
   Turn_Timer++;
   if(Turn_Timer>Set_Turn_Period)    //Set_Turn_Period的值为30-100之间
  {
        Turn_Timer=0;                         //始终无法满足条件进入这里
        Turn_Count++;
   }
   if(Left_Speed_Band>0)temp=Display_Set_Speed[Left_Speed_Band-3];
   if(Left_Speed_Band<0)temp=Display_Set_Speed[-Left_Speed_Band-3];
   if(Left_Speed_Band==0)temp=0;
   Real_Speed=temp/10;
   Real_Speed0=temp%10;
   Real_Speed00=Turn_Timer;     //只有加入这句“Turn_Timer”这个变量才正常。
}

网友:
U8 Turn_Timer ;  在函数调用时 申请空间   函数返回后  释放空间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只在子函数正在执行时
用static 修饰一下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i 只在被声明的子函数内使用,函数返回后不被释放,并且存储空间不被其他函数覆盖   跟全局变量占用内存是一样的   只是方便管理

--------------------------
修改错别字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为什么另一个变量就可以正常使用,另一个在后面加一句又可以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

楼主:
明白了,Turn_Timer的值调用完后又被清零了,所以无法满足条件,但为什么加了Real_Speed00=Turn_Timer;就可以呢?难道这时它就不会被清零?

网友:
后面这个问题   就是编译器的问题了  到底为什么要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估计Real_Speed00 变量应该是  全局变量

我猜是 编译器优化掉Turn_Timer  就是说实际上子函数里使用的变量就是Real_Speed00本身

楼主:
Real_Speed00 的确是全局变量,可能是你说的情况,谢谢你。

网友:
我是来楼主的头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Turn_Timer的值调用完后又被清零了,所以无法满足条件,但为什么加了Real_Speed00=Turn_Timer;就可 ...

"明白了,Turn_Timer的值调用完后又被清零了,所以无法满足条件"
樓主,你這句解釋是否錯誤,Turn_Timer里的值被清0后,前面的Turn_Timer++應該是重新再計數,所以條件應該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