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可能同时使用多个陀螺仪或其他传感器来增加姿态...

楼主(2012-05-08):
是否有可能同时使用多个陀螺仪或其他传感器来增加姿态计算的准确性?

网友:
可能一定作用,但这个不是确定性的
想法很不错

楼主:
在进行姿态计算的时候,多个传感器之间需要互相参考,如果加入更多的传感器,配合适当的滤波算法,会不会有更好的测量效果呢?

网友:
如果感測器沒有互補性,答案是...不會。

网友:
多传感器融合技术,不过大多数传感器融合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没有互补性   相互之间么有关系  没法增加数据准确性   如果要说 多个传感器参考量取  均值 没有任何意义
还是 搞个通用的算法 好

楼主:
最起码能起到过滤噪声的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起码能起到过滤噪声的效果吧

並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