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37V,,5A输出的电源用小功率散件能做的吗??

楼主(2012-05-08):
亲。。。37V,,5A输出的电源用小功率散件能做的吗??
亲。。。。。。。。。。。。。。
新手一坨坨。。。。多谢了!!!

网友:
多小功率算小功率器件?

楼主:
像lm317那样的············不能用lm338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lm317那样的············不能用lm338

加个三极管或者MOS扩流

网友:
这个有卖的,绝对比你自己做的稳定,便宜。买42V左右的调成37就可以啦。

楼主:
亲··············如果能买现成的就不必纠结了·······你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