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台系的单片机哪个性价比较高?

楼主(2012-05-08):
我一直在用ST,三星,AVR,NEC,51的单片机,某些情况下想选用一些极便宜的单片机。
想用义隆的单片机,但是好像现在义隆单片机有好多替代的单片机,如飞凌,芯圣等。
义隆单片机有自己的编译器,汇编指令,烧录器,但是仿真器比较麻烦,一个单片机要一种仿真器!
不知松翰单片机仿真器是不是也是这么麻烦?
或还有其他更好的OTP单片机?

网友:
松翰还可以,换转接板就可以,不过开发工具比较贵2000吧

网友A:
还有那个叫中颖,新茂的貌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叫中颖,新茂的貌似还可以

中颖和新茂好像都是flash的,价格也不是很便宜。用中颖和新茂估计不如用ST的了。最好价格在1元以下的,估计是OTP的!

网友:
松翰的价格不低吧,小容量好像义隆真的是不错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下芯圣,工业级,抗干扰比他们要好些.价格也比较好.

芯圣好像就是代替EMC的,没有自己的编译器。

网友(2012-06-12):
LZ能发点ST资料吗,想用7FLITE29F2MB,谢谢

网友C:
三星的S3F9454,S3F94C4很便宜,最近考虑要用,价格在1元以下

网友:
松翰的也便宜,内部资源也不少,还有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S3F9454,S3F94C4很便宜,最近考虑要用,价格在1元以下

不可能吧,原装的9454能做到1块钱以下,是不是山寨的,封装成PIN 对 P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吧,原装的9454能做到1块钱以下,是不是山寨的,封装成PIN 对 PIN的.

错了,2元以下

楼主(2012-08-15):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S3F9454,S3F94C4很便宜,最近考虑要用,价格在1元以下

我公司每个月用10K左右,价格怎么是含税2.5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每个月用10K左右,价格怎么是含税2.5元

可以申请 1.9元左右了。现在 跌价很厉害,还是 你们采购 吃回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每个月用10K左右,价格怎么是含税2.5元

可以考虑一下韩系的单片机,Coreriver单片机的M230:2k flash,带AD,eprom,PWM,20sop ,价格在1.1RMB左右,或者 现代单片机MC4204,1.6左右
可以加QQ:290741880 或者电话15099949060

楼主(2012-09-18):
引用 网友E:
可以考虑一下韩系的单片机,Coreriver单片机的M230:2k flash,带AD,eprom,PWM,20sop ,价格在1.1RMB ...

冷门的单片机,还不是国内或台湾的资料估计没有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这个   资源比较丰富   才1.99元每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747b65&id ...

日本单片机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门的单片机,还不是国内或台湾的资料估计没有中文的!

是51内核的单片机,都差不多的,demo程序都有,拿来就可以用,资料稍微看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叫中颖,新茂的貌似还可以

中颖,芯唐 来找我。。 13902486440  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