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SB4.000

楼主(2012-05-08):
今天看到一块电路板,上面的主芯片的名字被打磨了,无法了解是什么芯片,它带的晶振上面写着SB4.000,以前没有见过哦,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芯片一定是AT89S52!

楼主:
这就是那个芯片!

楼主:
之前上传错了,这个是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一定是AT89S52!

这么肯定?S52的封装我见过,没有这么大,管脚也没有这么多吧

网友A:
刚才你又没贴图,只告诉我一个晶振,神仙都猜不出。

网友:
64脚的,可以肯定不是S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你又没贴图,只告诉我一个晶振,神仙都猜不出。

不好意思啊,我只是想了解一下那个晶振是多大的额,至于那个芯片还真的是搞不懂了。

网友:
估计频率不会很高,
有个简单的方法,把晶振接到STC的单片机上,随意下载一段程序,下载工具上就可以看到晶振频率了。

网友:
就是4.000MHz的啊

网友:
倒,原来是问晶振频率啊,我还以为是问那块芯片是什么呢。

网友B:
x1、x2、vcc、gnd、rst、根据以上5个io的位置,去核对常用mcu的封装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x2、vcc、gnd、rst、根据以上5个io的位置,去核对常用mcu的封装引脚。。。 ...

谢谢提醒!

网友:
估计是想山寨,对山寨一律的不知道。山寨国除了山寨还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