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最便宜的仪用放大器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5-08):
我一般用的是AD623,但是要9元一个,我觉得太贵了,最便宜的仪表放大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LM324 + 千分之一精阻。

网友:
ad620 应该比623便宜吧

楼主:
ad620,我买的是20元,你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
AD620  20元一个是行价,AD623 9元一个,这个就有点离谱了吧。不知道是什么货源了啊!
仪表放大器价格没有特别低的,个人了解啊,价格和自身的性能成正比。
你的设备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电源配备 允许前提,可以使用普通运放自己搭建仪表放大器。

网友:
AD620手上有十几片,AD623手上有二十几片,价格真的很贵!

楼主:
AD623,买了好多,都是9元一片,除了有点温漂以外,都还很不错的,基本不坏

网友:
microchip新出的MCP6N11,官方报价1.02~1.35刀。这个价格还可以

楼主:
淘宝上没卖的啊,物以稀为贵

网友:
找大代理要样片,3片5片的还是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