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的一个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今天用C#写了一个单片机串口的上位机,如图,单片机用跳线使串口的第2、3针连接,在本地计算机上实现串口通信

电脑发送数据很正常(提示发送成功),但是一点接收缓冲区的数据的时候电脑就没反应的,好像瘫痪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菜鸟一只,忘高人相助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namespace WindowsFormsApplication1
{
    public partial class t : Form
    {
        public t()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t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label1.Text = "端口";
            button4.Enabled = false;
            //get port names
            comboBox1.Items.AddRange(System.IO.Ports.SerialPort.GetPortNames());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data = Encoding.Unicode.GetBytes(textBox1.Text);
            string str = Convert.ToBase64String(data);
            serialPort1.WriteLine(str);
            MessageBox.Show("数据发送成功!", "系统提示");
        }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data = Convert.FromBase64String(serialPort1.ReadLine());
            textBox2.Text = Encoding.Unicode.GetString(data);
            //serialPort1.Close();
            MessageBox.Show("数据接收成功!", "系统提示");
        }

        private void button3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4";
            serialPort1.BaudRate = 9600;
            serialPort1.Open();
            button3.Enabled = false;
            button4.Enabled = true;
        }

        private void button4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rialPort1.Close();
            button4.Enabled = false;
            button3.Enabled = true;
        }

        private void comboBox1_SelectedIndexChang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private void label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
}

网友:
线程有冲突

网友: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byte[] data = new byte[serialPort1.BytesToRead];
            serialPort1.Read( data, 0, data.Lenght );
            textBox2.Text = Encoding.Unicode.GetString(data);
            //serialPort1.Close();
            MessageBox.Show("数据接收成功!", "系统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