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条MSP430F2132汇编指令

楼主(2012-05-08):
这是在IAR环境下嵌入的汇编语句
      asm("ADDC.b @R4+,-1(R4)\n");  哪位对汇编了解比较多的可以给个详细的解释吗?

网友A:
推测:
uint8_t *R4;
R4[-1] = R4[0] + R4[-1] + C;
R4++;

网友B:
@R4等价于0(R4)
不过,如果寄存器Rx带自增,就不能用0(Rx+),而用@Rx+

对于Rx+,如果指令带B,表示自增1,如果不带B,表示自增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测:
uint8_t *R4;
R4[-1] = R4[0] + R4[-1] + C;

不过源程序给的注释有点费解了,// roll left ,emulated by adding to itself == multiply by 2 + carry flag
不过这R[0]跟R[-1]是两个存储单元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等价于0(R4)
不过,如果寄存器Rx带自增,就不能用0(Rx+),而用@Rx+

哦,谢谢了,我在书上没看到有详解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我在书上没看到有详解介绍

那你写段程序仿真一下,就知道啥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写段程序仿真一下,就知道啥效果了。

效果是没错,所以才想知道具体怎么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