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 "Hello World!" 还没打出来 LGT的 isp 已经坏了【已修好】

楼主(2012-05-08):
------------------------------------------------------------------------------------------------------------------------------------------------------------------------
目前问题已解决。谢谢关注。
原因: 晶振坏,USB线过长。(晶振或许没坏只是误差大而已,可能只和USB线有关 具体没有再做实验)
          另外ISP的电压5V 目标板被我改成3.3V供电,两者间压差较大导致烧写不稳。 改造ISP 缩小ISP与目标板的供电压差可解决不稳定问题
------------------------------------------------------------------------------------------------------------------------------------------------------------------------

买的isp是有保护套的成品。空demo板PCB,还有芯片,昨晚焊好了(唯一改动是把电源改成LDO了)。
今天想试下简单的串口。下了源码和头文件。简单改了下用winavr编译成功。

接下来下载isp工具的软件,安装。
插上isp,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 先自动安装,没找到。 就收到指定到软件按装目录。 这回可以了, 由于驱动中的那个dll系统中有了,但是语言不一样。因此提示是否要替换dll文件。选择是。
插上目标板。
打开isp软件。
选device型号为08的那个。
点连接按钮,然后提示已连接。 边上的下载板选择会出现 device 0
然后选择好hex文件路径。 勾上flash那个框, 点烧录。
程序界面下发进度条到一半的时候提示 不能进入ISP模式之类的提示。

我想是不是哪边没连好,又检查了一遍,没问题。 于是就把程序关了,isp把了,板子关了。 重新再来一次。
结果,插上USB后,电脑直接提示设备不能识别。
手摸着芯片,似乎有点烫(可能有40度的样子),但是不知道正常的时候是啥样的。
我用的USB线约1m 质量还不错,线径28AWG。 到目标板的线第一次能连上的时候用的是15cm左右的,后来连不上的时候也试过30cm的。

换了两台电脑,都提示无法设别。

可惜flash还没烧录成功呢。

有没有人碰到这个情况呢,不知道我这样操作是否有问题,请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ISP插在电脑上,也是有点烫的,有点担心但试过连续插一天都没事就没在意了。

另外:BOZAI的琴是不是P-85?

网友B:
检查一下更换的LDO是否已经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ISP插在电脑上,也是有点烫的,有点担心但试过连续插一天都没事就没在意了。

另外:BOZAI的琴是不是P- ...

那很有可能哪接触不良。

不是,入门级的KB-280,现在很少玩了,留个女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更换的LDO是否已经损坏?

检查过了,没有坏,输出3.3v。 电源输入是5V/1A的开关电源。

网友:
总有一些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值得我们去分析,探讨。

楼主:
那我把保护套拆了,看看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改就改错了!  3.3V的话 芯片不工作。  所以建议你还是改回去吧, 要不4.2V也可以。 ...

谢谢, 是ISP下载线出的问题,不是目标板。 即使是目标板,芯片规格是1.8~3.6v, 3.3v完全在此范围之内。

楼主:
把保护套撕掉,把各个焊点重新焊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用万用表量晶振引脚上的电压发现电脑会不停提示无法识别的硬件(不量的时候只会出现一次)。 看来是晶振出问题了。可惜手里没有32M的晶振,不然可以换了试试。

楼主:
找了个晶振换上,发现有时候能连上,有时候连不上。
后来换了根短一点的USB线(40cm 左右)就每次都能连上了。

继续尝试烧录,没有一次提示成功的。 但是把串口跳线接上,接串口看程序已经可以运行了。“Hello World” 已经打出来了。
有可能是我把demo板的电压用LDO调到3.3V造成的。 串两个二极管的电压是3.6v, ISP下载线电压是5V。 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A:
ISP的MCU也是两个二极管串联供电

楼主:
把ISP的电源走线割断,串一个二极管后烧录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的MCU也是两个二极管串联供电

这个ISP不是,直接就是5V供电。
那两个看似二极管的是稳压管,防止USB线上电压高于3.3V的。

网友A:
记错了,JTAG ICE有串联二极管。波仔你没买JTAG IC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错了,JTAG ICE有串联二极管。波仔你没买JTAG ICE吗?

没买,我一般都不用AVRStudio,所以只要ISP就够了。 看来还是得买一个,不然ISP坏了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