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芯片ICL7660的问题

楼主(2012-05-08):
请问这块芯片有几家公司在生产?到底有几种型号?
这一款又是哪个公司的?
另外我用它搭出如下电路:

为什么Vout得到的电压却是+0.4V左右?

网友:
只能说,盗版芯片到处都是

网友:
我手上有MAXIM的 Intersil的
我在TB上看还有不少国产的

即使7660内阻比较大 但是只要电路无误的话 +5V输入轻载还是有-4V左右
我用MAXIM的实际搭建过

楼主:
换了Intersil的,测试成功了。原来那片果然是盗版的。

网友:
呵呵,这么便宜的芯片还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