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电路

楼主(2012-05-08):
由于刚上电后,mcu的电压不稳定,怎么在给mcu增加一个短暂的延时,我自己想到的是加大电容,在网上一搜许多是用555定时的,有没有简单点的定时电路,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软件延时

楼主:
谢谢,那个我已经通过软件改了,但是还有一些mcu的程序已经烧写完了,并且只能烧写一次,现在只能从硬件想解决办法了

网友:
加电容是能有延时
不过时间不会很长
一般0.2ms左右

楼主:
哦,应该是电容越大时间越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