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大家用什么数字滤波?求经验

楼主(2012-05-08):
一般流行的数字滤波方法有十种,大家网上可以搜索到。

不知道大侠们会考虑用哪种?经常用哪种?

现在的要求是,速度尽量快,去除瞬间脉冲干扰。

网友A:
平均滤波最适合了,速度也够快,只用多浪费点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滤波最适合了,速度也够快,只用多浪费点RAM

速度依旧是那么快,强大的OURDEV,谢谢回复

网友:
在线调试把数据记下来,分析一下,数据的特点,瞬间脉冲干扰一般先用去极值,再平均

网友:
软件滤波就可以了,取平均值

网友B:
1、限副滤波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2、中位值滤波法
/* N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i]>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i]>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i];
value_buf[i]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6、限幅平均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3

7、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 coe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9、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9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
入系统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网友:
学习了,这个有用,值得收藏.

网友:
去除最大最小值,剩余值求平均值 滤波

楼主:
稍微整理了下,这样好看些:

/********************* 限副滤波 *************************/
#define A 10

char Value_Curent;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New;
        Value_New = get_ad();
        if ((Value_New-Value_Curent>A) || (Value_Curent-Value_New>A))
                return Value_Curent;
        return Value_New;
}

/********************* 中位值滤波 *************************/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fer[N];
        char i,j,k,Temp;
        for(k=0;k<N;k++)
        {
                Value_Buffer[k]=get_ad();
                delay();
        }
        for(j=0;j<N-1;j++)                          //冒泡法排序
        {
                for(i=0;i<N-j;i++)
                {
                        if(Value_Buffer[i]>Value_Buffer[i+1])
                        {
                                Temp=Value_Buffer[i];
                                Value_Buffer[i]=Value_Buffer[i+1];
                                Value_Buffer[i+1]=Temp;
                        }
                }
        }
        return Value_Buffer[(N-1)/2];        //去中间值
}

/********************* 算术平均值滤波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0;
        char i;
        for(i=0;i<N;i++)
        {
                SUM+=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 滑动平均滤波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fer[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j;
        int SUM=0;
        Value_Buffer[i++]=get_ad();
        if(i==N)
                i = 0;
        for(j=0;j<N,j++)
                SUM=Value_Buffer[j];
        return (char)(SUM/N);
}

/********************* 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i,j,k;
        char Value_Buffer[N];
        char Temp;
        int SUM=0;
        for(k=0;k<N;k++)
        {
                Value_Buffer[k]=get_ad();
                delay();
        }
        for(j=0;j<N-1;j++)                                 //冒泡法排序
        {
                for(i=0;i<N-j;i++)
                {
                        if(Value_Buffer[i]>Value_Buffer[i+1])
                        {
                                Temp=Value_Buffer[i];
                                Value_Buffer[i]=Value_Buffer[i+1];
                                Value_Buffer[i+1]=Temp;
                        }
                }
        }
        for(k=1;k<N-1;k++)                  //去头尾极值,取中位值
                SUM+=value[k];
        return (char)(SUM/(N-2));
}

/********************* 一阶滞后滤波 *************************/
#define N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New;
        Value_New = get_ad();
        return (100-N)*value + N*Value_New;
}

/*********************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 *************************/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i;
        char Value_Buffer[N];
        int SUM=0;
        for (i=0,i<N;i++)
        {
                Value_Buffer[i]=get_ad();
                delay();
        }
        for (i=0,i<N;i++)
                SUM+= Value_Buffer[i]*coe[i];
        return (char)(SUM/sum_coe);
}

/********************* 消抖滤波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i=0;
        char Value_New;
        char Value;
        Value_New=get_ad();
        while(Value!=Value_New);
        {
                i++;
                if (i>=N)
                        return Value_New;
                delay();
                Value_New = get_ad();
        }
        return Value;
}

网友(2014-04-12):
用什麼數字濾波,學習一下!

网友(2014-10-24):
学习,项目需要

网友:
一直都使用滑动、去极值、求平均
7楼分析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上代码也整理好的,学习了

网友:
fir滤波器

网友:
数字滤波,不错,顶一下。

网友:
这种算法都是平滑吧?应该不算数字滤波器吧?

网友:
7楼好全    学习了

网友:
根据实际环境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限副滤波
/* A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学习了,感谢

网友:
去极值,再平滑滤波

网友:
7l代码以及特性都总结了,佩服,学习中。

网友:
7楼的算是平滑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