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自学雕刻机(四): 做不到1毛钱"钢网",送回流焊加工...

楼主(2012-05-08):
准备好PCB文件

将PCB文件 另存为DWG矢量图格式(AUTOCAD的格式)
本人AUTOCAD不熟练,还是用 用得比较熟的CORELDRAW打开处理

CORELDRAW打开处理 DWG文件, 只保留TOPPASTE 锡膏层(有人也叫钢网层)就行

将锡膏层拷贝到一个新建的文档,然后删除无用的曲线,只留下“焊盘”
然后用CORELDRAW 导出DWG文件。

;===============================================
当然 导出 锡膏层有很多种方法,本人由于只对CORELDRAW熟练,
所以本人使用雕刻机一直都是用CORELDRAW进行矢量图的处理的
不代表这种方法好,只是用习惯了,比较顺手而已。
;===============================================

用ArtCam导入刚才的DWG矢量图文件,用“二维轮廓加工”生成刀路

加工轮廓“内侧”,雕刻深度要设置到比加工材料深一点

刀具,本次使用 30°,0,1刀头的普通国产V刀

保存生成的刀路文件

保存刀路文件为Mach3直接能识别的cnc文件

剪一小片透明胶片,以pcb实际大小为准(当然要比等一下要刮锡的PCB要大)
然后把透明胶片用双面胶贴到底板上,固定底板在雕刻机上

就是这种透明胶片,很常用(热转印、学习教学用的幻灯机投影片,都是用这种)(厚了点),

虽然厚了点,但容易买,价格便宜,平均一片3毛多,这次只剪一大片里面的一小片,
所以价格不到1毛钱(做一个激光钢网180元,腐蚀的也要100左右)
还要等一天,这个“钢网”,5分钟搞定(当然精度跟激光钢网无得比),但不代表不能用

雕刻前导入CNC文件到 CIMCO EDIT 模拟查看刀路有无问题

开始雕刻啦,由于第一次,无经验和试验性质,下刀比较浅雕刻失败

第二次加深了下刀深度,一次成功

第二次成功的雕刻的 胶片“钢网”

用双面胶贴“钢网”

采用工厂常用的固定方式,做简易“丝印台”
用3片无用的PCB做“夹具”,使其能刚好将目标PCB“包围”
然后用双面胶和夹子固定和对齐“钢网”

做好的简易刮锡台和目标PCB

刮刀,小巧方便,好用!

锡膏

放进目标PCB,看看孔位有无对准

没什么问题就可以 上锡膏啦

用刮刀刮一下就行,不用刮太多

观察刮锡效果

虽然效果不怎么样,但可以看到定位准确,上锡“均匀”
其他有点毛刺冇关系的,等一下锡一融化就啥都干净了

用吸笔放元器件,熟练了很快的,小批量打样比熟练手工焊快多了

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没有回流焊机
采用有人工智能,自动调温,智能曲线动态调整,极低成本与及灵活的热风器加热
风量调到最小,温度适中,吹不到5S,搞定!

效果一般吧,第一次是这样的了。不过胜在够快,效率高,操作灵活,是几十片样品快速打样的
一个可行方式。

网友A:
以前我就这么干,     就是锡膏容易干, 没冰箱难保存, 就不想这样搞了...

楼主:
热风枪加热可以分区加热, 没有温度不均匀的情况,还不会使pcb变形 丝印发黄

可以看到 0603 0805 SOT-23 1208 等元器件在锡膏吸附下,都没有被吹走

而且就算元器件没放正, 在锡膏融化的时候,也会“自动”回位,元器件的焊接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就这么干,     就是锡膏容易干, 没冰箱难保存, 就不想这样搞了...

锡膏密封好,放了半年还能用,还有现在有种“锡膏稀释剂”,能缓解这一问题

网友:
手艺不错,这办法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锡膏密封好,放了半年还能用,还有现在有种“锡膏稀释剂”,能缓解这一问题 ...

密封再好也会干, 我都包几层加铁盒..还是会干..  锡膏稀释剂开头稀释几次会有效果,  之后就没用了..锡膏熔化不成团了, 会变成小小的一粒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再好也会干, 我都包几层加铁盒..还是会干..  锡膏稀释剂开头稀释几次会有效果,  之后就没用了..锡膏 ...

好彩单位有冰箱啊,很多放了大半年的也能用,平时也用得不多

网友B:
锡膏不只放半年吧,
我都放4年了都还好用,还剩下二份之一没用完
当然平常放冰箱,
用时拿出来用东西加热一下,以前是浸在开水中煮一会儿,
现在都放在这东西上面先烫烫加热一段时间,到锡膏滑滑的就可以用了。。

而且我用的时候,也都是敞开盖子的用
因为下面是加热的,使用中就也不会有凝结等什么情况。。

网友:
8错8错,学习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焊接的效果不错嘛

网友:
这样弄小批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学习了,最近刚刚好可能要做一小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膏不只放半年吧,
我都放4年了都还好用,还剩下二份之一没用完
当然平常放冰箱,

这种加热方式不错

网友:
好贴好贴阿!

本来觉得非钢网不行,现在看来便宜材料也可以用。
这个稍微厚了点儿。

网友:
真的好牛叉啊!!!现在还是想知道热风枪吹芯片,吹一般的LQFP100或者LQFP144脚的芯片用多少温度比较合适?

网友:
lz介绍下

你测试的pcb是不是有一个ic是绑定的?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去年报废过一瓶,只用了不到一半,剩下的不好用了,听说是氧化了,总之就是没有粘性了,像豆腐渣

网友C:
绑定芯片也开了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绑定芯片也开了个洞

赶时间,封胶了再贴片,ic会凸起,所以开个窗避开

网友:
顶!这个太好了!以后焊接有好方法了。
算是雕刻机一个非常实用的用途。

网友D:
以前用刀刻过胶片,只要器件不太密,打样用。am的jj不知何时有,用这方法一年下来可节省一二千不说,效率太高了,谢谢楼主,另外我也喜欢用CORELDRA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刀刻过胶片,只要器件不太密,打样用。am的jj不知何时有,用这方法一年下来可节省一二千不说,效率太 ...

用手刻0603的器件的话,效率和精度都太难了吧

网友:
雕刻机的又一种用法,好啊。

网友E:
用铝箔或铜箔的飘过一直这么干
(废锂电池里能拆出N多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铝箔或铜箔的飘过一直这么干
(废锂电池里能拆出N多铜箔)

铝箔 会不会软了点

网友:
我考 楼主太强了

网友:
这个真是可操作性很强

网友F:
没有雕刻机的路过,不过我用硬胶片粘在PCB上,用电钻在焊盘上钻孔,不钻歪的话效果一样

网友G:
胶片的好处就是透明,看得见下面的板子,容易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雕刻机的路过,不过我用硬胶片粘在PCB上,用电钻在焊盘上钻孔,不钻歪的话效果一样 ...

1000个焊点那不是钻到手软,而且精度会随着手软的程度而上下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胶片的好处就是透明,看得见下面的板子,容易定位

是的,胶片比钢网还清楚,而且还能“实时”监测下面PCB板刮锡的质量

网友:
不错!有机会试下,个人小批量打样用此方法估计蛮快的

网友:
太强了,什么时候也试一试。

网友:
感觉挺费时间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顺便问一下,大家都用哪个牌子的锡膏啊,小包装的,好用的,推荐一下吧

网友:
太棒了,很能折腾的

网友:
我前几天吹温度高吹坏好几个陀螺仪,杯具.......

网友H:
直接用数控钻孔,在铜皮上钻孔,作为植锡板,比雕刻更快、更方便、无毛刺,锡浆印在PCB上都是圆豆豆,实用没问题。

网友:
请问胶片的最佳厚度是多少?

我一定要试试楼主的方法,拿注射器一个焊盘一个焊盘地挤锡浆实在太痛苦了。

网友:
效果很好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数控钻孔,在铜皮上钻孔,作为植锡板,比雕刻更快、更方便、无毛刺,锡浆印在PCB上都是圆豆豆,实用 ...

这个也会试一下

但有两个问题:
1. 不同的元器件 贴片大小不同,要换钻头,重新对刀

2.铜片成本比胶片高,尤其平时大部分打样都是 十个八个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红外加热台可不可以起到回流焊的效果呢?

没用过红外加热台,其他网友回答

网友(2012-06-10):
有点粗糙,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材料可以用

网友:
很好,可是没有雕刻机

网友:
感觉可以用1mm的有机玻璃板。

网友:
"钢网"刻不好的改进办法。即角不直,有毛刺。
想知道跟帖。不怱游。

网友:
刻不好的主要原因是,“钢板”不能紧帖台面。方孔刻成圆角。毛刺的主要原因是,刚度不够。
有两种解决方案,做法不同效果不同。

网友:
钻圆孔够用了,弄方角挺麻烦的,当然看着好看些。

网友:
锡膏可以去卖手机维修配件的地方买那种维修用的很小罐的(以前用过的牌子叫"维修佬"),省钱,太久不用,干了扔掉也不可惜

网友:
很能折腾的!!!

网友:
对于样板加工真是好方法

网友(2012-08-09):
学习了,塑料钢网

网友:
这个办法好 学习了

网友(2012-09-20):
看来 比较实用 适合在自家车库里搞

网友:
用心就能出好东西..

网友: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 的!好方法,支持!

网友:
  我用铝片,用小手动啤机做过,也很有用的

网友(2013-06-05):
难怪大家买雕刻机呢

网友:
好牛逼的方法

网友:
锡膏可以买针筒装的那种,用的时候挤出来一点,盖好放回冰箱,不会干的。

网友(2016-06-03):
楼主挺厉害,我回头也试试,手里有激光雕刻机,精度应该比CNC要高

网友J:
小小建议,在膜与垫板中间加一滴水。我之前很常用这个方法。加了水雕刻出来的膜毛刺很少很少。

网友(2020-06-18):
引用 网友J:
小小建议,在膜与垫板中间加一滴水。我之前很常用这个方法。加了水雕刻出来的膜毛刺很少很少。 ...

降温?注意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