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写保护,无法解除。(已采用量产工具修复成功) <结贴>

楼主(2012-05-08):
U盘写保护,无法解除。(微星4G)

U盘本身没有写保护开关。
U盘无法格式化。
U盘修复工具无法修复。

大家还遇到过?

网友:
坏了哦,有啥好弄的?
直接报废~

网友A:
量产。。。。具体去数码之家论他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具体去数码之家论他学习。。。。

哪个数码之家?

网友:
量产   首先USB能够识别U盘,其次根据主控芯片找到官方量产软件,成功率很高90%

网友B:
主要是有坏块了,我有几个U盘都是这个问题,插入电脑,能找到,但是要么空间是0,要么提示要格式化,还有就无法读写,后来找了相应的量产工具,都修复了,至少也只能临时用个,重要的数据时不敢放的。你找一下   藤楼庄园USB工具箱 V1.5.exe
用它找出芯片类型,然后再找对应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有坏块了,我有几个U盘都是这个问题,插入电脑,能找到,但是要么空间是0,要么提示要格式化,还有就 ...

  设备名称: [D:](General USB Flash Disk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5986 PID = 03B0
设备序列号: 5&&B889E64&&0&&5
  设备版本: /1100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芯片制造商: (未查到)
  芯片型号: (未查到)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资料下载: (暂缺)

网友:
拆开u盘看下是什么主控芯片,百度对应芯片的量产工具就行了。

网友C:
直接拆开  看看是啥芯片   在网上找这个芯片的量产工具  初始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开  看看是啥芯片   在网上找这个芯片的量产工具  初始化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开  看看是啥芯片   在网上找这个芯片的量产工具  初始化

封死的,没发拆卸啊!

楼主:
查到了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3400000000015331

设备供应商: General
 设备名称: USB Flash Disk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General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1100

 芯片厂商: SMI(慧荣)
 芯片型号: SM3252C - ISP 090722-2C-r
闪存识别码: 89D7943E - Intel(英特尔) - 1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网友:
我的一张4G TF卡也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对,我的8G的TF卡也是写保护,山寨卡是不能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到了

 设备描述: [D:]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al USB Flash Disk)

你百度“u盘之家”这个网页。。。。然后找到你对应的主控就是就是慧荣啥的。。。。找到量产工具进行量产即可,不懂可以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u盘之家”这个网页。。。。然后找到你对应的主控就是就是慧荣啥的。。。。找到量产工具进行量产 ...

执行multiple erase all 后, 下一步怎么操作?

但是在计算机中能看到U盘,无法打开U盘,打开的时候报错“请讲磁盘插入驱动器”

点击“start”显示“Flash ID not found in database”

网友:
http://www.mydigit.cn/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数码之家论坛。。。。。里面会有很多关于u盘修复的教程,你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下载的量产软件版本的问题,你可以换其他的版本试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falsh虚焊了,自己加固下即可。。。

网友: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去数码之家找找相关的帖子

楼主:
重新下载了一个量产工具,搞定!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我的台电U盘也有坏块,重新量产后也没彻底的解决问题。山寨的千万不要用。

楼主:
偶的不是山寨的呢

网友:
测测吧 是不是有坏块了

网友:
LZ已修复

网友(2012-08-07):
刚刚弄好一4Gu盘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