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通信故障求助

楼主(2012-05-08):
先说供电,一、采用2节锂电池,ER34615,串联,经过一个M7,二 、采用220-5V电源,功率15W,电压5V,输出3A,
然后接一个6800UF的点解电容,经过29302输出一个4.1V电压,输出位置有470UF钽电容,sim900A供电引脚有100UF的钽电容,距离sim900非常近。故障现象:系统在安装出去一个月时间后开始出现上线时候部分会复位的情况,而且有不能上线的情况。2种供电模式都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用锂电池为什么不直接供电?

楼主:
锂电池直接供电,一节电压有点低,稍微有电压跌落就不行了,两节锂电池的话电压太高,需要降压的。

网友:
你好,我司有专业的技术支持,若需要的话请联系2367066673

网友(2012-09-28):
上线复位是指整个系统复位还是GPRS模块复位?
SIM900好像是电压跌多3.1V就会自动复位。但是你的5V电源供电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能上线的问题应该是与软件控制有关吧。分析下连线的流程呢?
开始TCP连接前最好使用AT+CIPSHUT指令关闭所有移动场景。

网友:
我们也在用SIM900

借楼主宝地问个问题,SIM900有发射功率控制的指令吗?
在几个手册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

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
也在研究sim900,不怎么会用的说,q:4118630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锂电池为什么不直接供电?

用锂电池不直接供电是因为锂电池还有给单片机供电,2节锂电池电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