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网线是否插入

楼主(2012-05-08):
网络芯片用的 ENC28J60、这块芯片内部好像没有寄存器来保存网线插入的状态、
那我应该如何判断网线是否插入或拔除?、
状态要通过 LCD 显示出来的、
类似于电脑中拔除网线会显示“网线没插好"之类、

网友:
LEDA或LEDB引脚,还需要配置一下。

网友:
不是有 linkchange 中断?

网友:
一个:已搞定,这样的回复确实自私了点,至少也需给个答案,让帮忙回帖的人了解一下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确嘛

网友A:
怎么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

这芯片寄存器太多、
读 PHSTAT1 中的 LLSTAT 状态就是了、
先没注意到、

网友:
这个也叫多?那些内置EMAC的芯片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