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库房温湿度多点检测系统设计

楼主(2012-05-08):
如上题,本人菜鸟,我有几个问题想向论坛里的各位高手请教。
1.考虑的无非几个模块吧,温湿度传感器用单总线的DHT21,显示可以数码管和LCD1602.,还有添加按键以及蜂鸣器报警什么的。其他没什么的吧

2.多点检测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一条总线上多挂载几个温湿度传感器?然后单片机通过中断读取某个点的状态

3.是不是可以把多个传感器都接在I2C总线上就行?

其他的还没想到,欢迎大家给小弟提建议。

网友A:
1.没什么了
2.我是这么认为的
3.i2c的话你得看你所有的器件地址能不能编辑成不一样的~

网友B:
嗯  I2C支持多个从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什么了
2.我是这么认为的
3.i2c的话你得看你所有的器件地址能不能编辑成不一样的~ ...

你好,我要挂接的是两个AM2301温湿度传感器,它也是单总线传输。你知道怎么挂接方法吗?是通过接线还是软件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I2C支持多个从器件的

迷惑的是,怎么接线。假如我的多点测量是两点的话,那我就得接两个传感器。然后通过写I2C协议来分时读取传感器的状态吧?是不是通过一般的双绞线连接传感器与单片机,然后这双绞线一条作为时钟,一条作为数据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I2C支持多个从器件的

你好,我要挂接的是两个AM2301温湿度传感器,它也是单总线传输。你知道怎么挂接方法吗?是通过接线还是软件方法?

网友B:
记得上学期的一道练习题上说的是接线的,但是具体的忘记了...我们那时候是设计教室的温控(之前受制于每小时5个评论啊...所以一直没回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上学期的一道练习题上说的是接线的,但是具体的忘记了...我们那时候是设计教室的温控(之前受制于每小 ...

好吧,总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总之谢谢!

不客气呢,在论坛里大家相互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