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51IO口输出的最高频率

楼主(2012-05-08):
想问一下51IO口输出的最高频率,我用定时器定时想输出100K,晶振20M,但输出只可以30多K是什么原因?定时器工作在中断,在中断中反转IO口,工作模式1

网友:
IO能够输出的最高频率应该不止这一点,我有STC的1T周期51,晶振用27M的,IO输出方波频率最高好像到过3、4MHz,但是那个时候波形已经严重变样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延迟,看起来就像三角波,而且,单片机也完全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只是在哪里不停的反转IO;
你要用定时器的话,频率肯定不能达到最高的,因为响应定时中断以及退出中断,还要消耗一些时钟周期;
{P0=~P0;}
上面这样的结构,输出会快很多,MCU不做别的事,只管反转IO,但是还没有达到最高,因为循环本身也需要时间,就是从执行完一个循环,到开始下一个循环,需要一定时间,而这个时间比P0=~P0这一句话执行的时间要长很多,所以下面的这样要更快一下:
while(1)
{
P0=1;
P0=0;
}
这样,在一个循环里实现端口反转,降低循环本身的时间占用比例,速度会更快,但是,高低电平的时间就不一样长了,严重不一样;
好吧,给你一个终极滴:
while(1)
{
P0=1;
P0=0;
P0=1;
P0=0;
P0=1;
P0=0;
P0=1;
P0=0;
P0=1;
P0=0;
P0=1;
P0=0;
P0=1;
P0=0;
........
}
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整个flash都写着玩意儿,这样下去,速度就会接近MCU端口的极限了,而且高低电平时间也差不多,晶振够高的话,于是就会出现我说的那种情况,波形失真严重。
申明,上面所有阐述,本人均系实物验证,示波器测量得出的结论,哈!!

网友:
楼上真厉害,虽然我也是这么试验的,while循环一般是3-5个汇编语句,do-while是三个,for没试过

网友:
恩,上面我只是在告诉你,在晶振固定的情况下,如何让单片机IO输出最高的脉冲;
如果想要得到很高的频率,且准确控制频率的话,当定时器不能满足要求,那么就用汇编,按照上面的思路来搞吧,应该还能更高

网友:
单片机有可编程时钟输出的话就好,输出几百K又不影响单片机运行程序

网友:
STC的單片機有直接時鐘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