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机台振动?

楼主(2012-05-08):
公司做印刷类产品的视觉检测设备,就是将工控机(加固电脑)放置到机台下面的空档中,将相机安装到机台上面,机台是通过皮带传送纸张。
当纸张从机台上走过时,相机拍照,然后将采到的图像传给放置于机台下面的电脑中,用电脑来处理图像,并得到图像质量等级的一套设备
现在的问题是,相机振动厉害,造成采到的图像有晕感,第二个问题是工控机振动造成硬盘寿命减短
不知道论坛高人,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有什么样的排查方法,和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望指点!

网友:
机台的电机振动、活动件磨损等造成相机振动吧?看电机固定螺丝有没有松动,各轴承、运动部位有没有润滑油等。
硬盘放在地面,SATA/IDE、电源线够长。机台振动解决了,硬盘振动也跟着解决。

网友:
是不是底盘太轻啦!

网友:
这类振动,缓冲胶应该是很有效的。
如果是相机有炫晕的话,应该考虑电机的加减速度的调节。与振动没有多大关系的。

网友(2012-07-12):
镜头要和台面同步振动。机器和台面要隔离振动。
镜头和台面结构加强。没有具体结构不好指出加强的方式。注重敏感方向。
机器和台面柔性接触。并加有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