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通过触摸屏和plc输入数字来实现电机的运行

楼主(2012-05-08):
具体怎么做不会

网友:
触摸屏上的寄存器对应PLC上的寄存器。

网友: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是你的PLC能精准地控制电机吗?

网友:
输入数字?你指的是通过输入数字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
楼主都不说明控制什么电机,如果控制步进的话,先在PLC里做好程序,使用寄存器控制电机转速,如2楼说,将屏里的输入框地址对应到PLC控制转速的寄存器,搞定!